如何进行Insql数据库热备?

楼主(2003-12-01):
各位高手请告知如何进行Insql数据库热备?

网友A:
使用InSQL Enterprise edition.

楼主:
姚先生,我想问题下具体的设置?

网友A:
InSQL的热备有好几中方法,取决于你的需求: 1. 使用Stratus的服务器,此服务器提供了完全的硬件冗余,可以解决由于硬件故障而导致的服务器失败。 2. 用InSQL Script实现,可以实现数据的热备份,但缺点是除Wonderare ActiveFactory以外客户端必须手动切换服务器,优点是价格便宜。 3. 使用InSQL Enterprise Edition, 完全支持microsoft clustering技术,提供最完备的热备支持,但价格较贵。 具体请来email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