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怎么频率就是提高不了??

楼主(2003-12-01):
各位大虾,我用PLC 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无论选择什么步进角,脉冲频率怎么总是只能到达6000HZ左右??只要频率大了,电机就不转了,这是为什么?? 十万火急,请指教!

笨!

网友:
你用什么样的PLC? 具体的型号?

楼主:
三菱 FX1N的PLC  ,这应该跟PLC 的型号没有关系吧.请继续指教!

网友A:
FX1N的PLC最高脉冲可以是100KHZ, PLC 的Y0 \Y1 口是晶体管输出吗? 如果是, 请检查你的步进电机, 我们用FX1N的PLC控制三菱的伺服一点问题也没有.

笨!

网友:
有关系的了, FX2N/FX2NC 只能达到20KHZ FX1S/FX1N 可达100KHZ bingbo兄说得很对了, 你有看吗?

楼主:
谢谢各位了,控制伺服我也有用过,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控制步进我还是第一次用,不知道怎么就是不行? 我的步进是 众为兴的 Q2VYG806M的驱动器,我想问题应该也在步进那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B:
注意扭力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C:
有没有细分阿 我看他的细分数 最高是256

楼主:
我是在空载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那么高的频率.一枝寒梅前辈,扭力与频率的关系 是什么意思??请明示.

网友C:
我看步进电机的说明说频率越高 转矩反而越小 好像这就是步进电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