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的AD003模块

楼主(2003-12-01):
请问为什么我输入到AD003的模拟量信号在CXP中编程读不出来,一直显示为0000,而且在关掉PLC再打开时,AD003的ERROR指示灯就会亮,RUN灯也一直亮着,如果将单元号改变ERROR灯就会熄灭。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2002-10-10):
看样子可能是你程序不对啊~~~~~~~~`模快是正常的~ 在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A:
输入信号是否正确,电流输入时电压电流短路。检测模块输入信号设置/

网友B(2003-11-24):
也是AD003的疑问。当某路输入电流<4mA时,响应的变送输出为FFFF,不知为何?通常此时应该是0。

网友C:
你的AD003单元号与其它高功能单元是否有重复

网友B:
没有重复,据向OMRON咨询,需要进行调节模式的设定,以前用惯了AD001,不知AD003如何调整?

网友D:
你去IO TABLE 區,重建IO TABLE後,關閉電源,再重新送電. OMRON只會賣,沒有服務嗎?

网友E:
利昌機電: 呵呵,你可以打电话到欧姆龙技术中心问他们 利昌兄,辛苦了,你应该也跟欧姆龙技术中心打电话让他们聘你做网上技术顾问了~~

网友F: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