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为plc输出继电器粘连

楼主(2003-12-01):
各位老师,我接触plc时间不常,不知各位说的plc输出继电器粘连是一种怎样的现象.谢谢

网友A(2003-09-14):
触点粘在一起,不能起开关作用。

网友B:
plc输出回路的固体继电器烧坏了,导致其触点短路,不可控.

网友C:
老师把简单的问题搞得过于复杂,追求措词上的深奥,什么“输出继电器粘连”,难道就不能直接了当的解释清楚吗?

网友D:
通过触点的电流太大把触点烧在一起了

网友E:
和接触器粘连一样

网友A:
同意百合。

网友F:
继电器有使用寿命,比如220V多少次,24V多少次,

网友G:
关于这个问题,厂家一般只是说他得继电器得机械动作受命是多少次,而电气寿命则最多给出一个预测曲线,因为这个东西受温度电流等多因素影响。

网友H:
就像被焊在了一起,分不开了,输出一直ON

网友I(2003-11-30):
plc的输出继电器跟一般中间继电器无两样

网友J:
比如说,PLC的继电器输出最大只有5安培,而你却连接了有10安培额定电流的输出设备,就会使PLC的继电器无法承受而烧毁,粘连只是其中的一种,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现象,如:线圈烧毁等。

网友K(2005-07-09):
触点烧结,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