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OPC连接的断开是否有效?

楼主(2003-12-01):
我使用在VB中调用SOPCDAAuto.dll与WINCC进行连 接,由于需要,我不得不常主动进行断开。可我发现 ,每次断开后, 再进行连接时, SOPCSRVRWinCC.exe 的内存就会增大几十K。这样一天下来,内存被多用了 好几M,请问这样是否对系统有影响,如何才能使OPC 真正的断开? 我用的断开代码是WINCC的帮助中推荐的,如下:

楼主(2002-11-06):
各位,有意见说一下嘛别让我干着急。我的机器在SOPCSRVRWinCC.exe占用的内存到达37M时死了机,而刚启动时只用去了2M.

网友A(2003-12-01):
你在程序里要先释放组的所有ITEM,在释放组,还要断开连接点,最后退出,总之把屁股擦干净了再退出。如果是非正常退出的话,而且OPC服务器本身不够健壮的话,特别是OPC服务器对远程连接的PIN机制处理得不好的话,就可能造成你所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2005-02-17):
wincc提供的退出代码一点用也没有。很快就死了。

网友B(2005-03-30):
monkst:你说的wincc代码是不是这个。 Sub StopClient() '----------- 释放组和服务器对象 MyOPCGroupColl.RemoveAll '-----------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并且清除 MyOPCServer.Disconnect Set MyOPCItemColl = Nothing Set MyOPCGroup = Nothing Set MyOPCGroupColl = Nothing Set MyOPCServer = Nothing End Sub wangqipiao:这段代码中,已经释放组了,而且也断开连接了呀

网友C(2005-09-27):
SOPCSRVRWinCC请问这个程序启动时候显示NO OPCPROXY.DLL IS REGISTERED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重新安装一遍opcsever软件,或者从有opc的机器上拷贝一个在您的机器上进行注册就可以用了,这个控件是opc的一个共用部件,都需要调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