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交流饲服电机的类型

楼主(2003-12-01):
各位大侠:请问交流饲服电机一般都是哪种类型的电机,即是三相同步(是否是永磁?)还是三相异步?

网友A:
交流伺服电机一般是两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B:
大多数为永磁同步

网友C:
交流伺服电机大多为两相同步永磁电动机

网友D:
交流伺服大多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