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手册表述问题?

楼主(2003-12-01):
我的程序中计数器C251不能直接与常数相乘除(MUL、DIV),需先将C251送给寄存器D,才能与常数相乘除,这与手册表述不符,各位试试,是否如此?

网友A:
这是一个32位数据要是DMUL \DDIV就可以了他和DZCP差不多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C251是32位的所以用DM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