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3-12-01):
求助:请问各位高手,FX-2N PLC 通过FX2N-485-BD 怎样与电脑一对一连接,进行通讯?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与电脑连接用编程口(422)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485BD?非要加的话加一个422吧 。

网友B:
查询三菱FX系列PLC通讯用户手册 !内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