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问:9114如何采转速信号

楼主(2003-12-01):
请问有谁知道用凌华的9114板子做数据采集的时候 转速信号接采集卡的第几脚?有人用9114做过转速信号的采集吗?盼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是用什么传感器?如果用编码器的话,恐怕不太合适,除非转速很低,这种情况下可以用DI通道来采集。

网友B(2004-07-27):
请问用编码器的时候,中间用个计数模块时,计数模块怎么判断转动的是正向还是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