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干扰吗

楼主(2003-12-01):
我用的一个施耐德AT38变频器(不带滤波器)来恒压供水, 外接PID,但这PID振荡太厉害,是不是干扰造成的,能否通通过调节PID解决问题。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拿一个收音机去听听!

网友B:
这主要是来源于对压力传感器的干扰,请注意接线的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C:
断掉传感器,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就可判断出是否干扰造成的.

网友D:
有可能PID的参数不正确造成振荡,PID内部的运算也可以相当于抗干扰来使用,你可以把P的值降低。把D的值去掉

网友D:
PID未调整好的可能性较大,请适当调整P和I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