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word与笔记本串口不能通讯,怎么办,请帮忙!!!

楼主(2003-12-01):
我得系统用的是美国zword设备,但是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得笔记本没有串口,用USB转换串口接口后,系统根本就检测不到硬件了,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我在前面的帖子上看到过西门子的PLC与笔记本不能通过USB转接口通讯的问题,不知道我得问题也能解决!!!

网友A(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