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增量式pid算法?

楼主(2003-12-01):
我在做一个温控和压控系统,用到增量式pid算法,哪位大虾编过此类程序,望指教。 最好是能够给我发一个,谢谢! g_zhi@sina.com

网友A:
e(t)=sv-pv mv=Kp*[e(t)-e(t-1)]+Ki*e(t)+Kp*[e(t)-2*e(t-1)+e(t-2)] e(t-2)=e(t-1) e(t-1)=e(t) 循环这段程序可以了

网友B:
雪舟兄的程序没有注意到前两个数据的错误,e0和e1没有只有从e2开始才可以循环。首先应该把前三个值赋成0

网友C(2004-03-08):
可以看三维力控软件的在线帮助,登陆www.sunwayland.com.cn下载,或者向北京三维力控咨询索取资料。

网友D:
很简单的,过程控制的教课书上有,我也编过。

网友C:
力控的软PLC你可以做在线仿真模拟,你了解算法的实现过程,力控是国产组态软件中较早推出软PLC组件的监控软件,也是国内同类产品装机量最多的软件之一。

网友E(2004-04-26):
雪舟: 我想问一下,循环这段程序以后最后得到一个MV的值,但这个值应该与最大和最小可调范围比较的对吧? 那么这个最大与最小的可调范围怎么确定啊?

网友D(2004-06-25):
mv是输出控制量了,如果是速度环的话,就是速度控制偏差量,位置环的环就是位置控制偏差量了。。。 以上的,都是在单环控制下的说法,如控制中存在多环控制,多pid环的多个控制量之间有可能存在联系。 “”最后得到一个MV的值,但这个值应该与最大和最小可调范围比较的对吧?“” 我不知道你所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带死区的PID控制呢?如果这样的,最大与最小的具体没有定值的,要根据你自己设计的系统情况来决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