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紧急求助!

楼主(2003-12-02):
我用组态编写一个读取智能仪表的电量参数,我的地址设定的都是对的,怎么就是读不出数据呢?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地址不对,或者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智能仪表到底有没有输出呢?要是仪表没有输出,当然不可能读出数据了。

楼主:
我是想对三个表读数,但不是同时的,我开始时把他们设在一个com下,有的寄存器的地址是一样的,这对读数有没有影响啊? 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帮忙!

楼主:
另外我的qq是8265409,msn是ajunshi@hotmail.com,能否再线像哥哥姐姐们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