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ID指令求助

楼主(2003-12-02):
请教OMRON PID指令参数中的P是如何确定的,给个说明好吗? THANKS A LOT!

楼主:
再次提出问题:敬请给与回复 请教OMRON PID指令参数中的P是如何确定的,给个说明好吗? THANKS A LOT!

网友A:
假设LD 25313 PID DM0000 DM0010 DM0100 以上为例, DM0000为输入字, DM0010-DM0016为参数字, DM0017-DM42系统占用, DM100为结果字. 其中DM0010为设定值, DM0011为P, DM0012为I,DM0013为D等等.

楼主:
感谢晓林: 我想知道对于一个工程上的P的设定方法(怎样计算P的值),OMRON的手册上的说明我看不懂,和书上的PID方面的比例系数说明不一样。 请指点。

网友B(2010-08-15):
剑工博客里面有啊 自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