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新手求助!!!!

楼主(2003-12-02):
我现在做的一个东西要用到两个传感器,一个是图象传感器,一个是流量传感器 我想问各位,如果用无线发射和接受信号,可以吗?如何采集数据?要用到什么采集卡? 我对这方面可以说是完全陌生,请大家帮帮我,越简单越好,我很笨的。再次拜谢!!!

网友A:
你说的很不清楚!!你再说清楚点,我替你考虑一下!! zgygb2002@etang.com

网友B:
要用什么样的采集卡要看你的技术要求了 当然现在一般的ADLINK和NI的采集卡都能满足大多数信号的要求,至于无线发射和接收信号器件的选择同样要根据自己的需要 数据量不大,并且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距离在20米的点对点通信 可以考虑自制红外线发射接收装置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朋友的答复,我想问的是一个数据采集卡就可以了吗?如何去控制呢?不用单片机和plc吗???数据采集卡主要是个什么东东啊?哈哈,小弟真的是很愚笨啊。。。。。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