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案设计。

楼主(2003-12-02):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项目方案,有20路模拟量输入,150路数字量继电器输出控制,请各位朋友帮助设计采用什么产品,如何解决。系统中已确定有一台工控机。

网友A:
I-7000 series (I-7017 x 3, I-7067 x 22)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I-7017 :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7_c.htm I-7067 : 7 通道 继电器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67_c.htm I-87K/8000 series (I-8017 x 3, I-8068 x 19, I-88nn x 3)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8000_index_c.htm I-87017 :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17_c.htm I-8017H :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017h_c.htm I-87068 : 8通道继电器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68_c.htm I-8068 : 8通道继电器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068_c.htm I/O Cards (PCI-1002 x 1 or 2, PCI-P16R16 x 10)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card_index_c.htm PCI-1002 : 32 个单端/ 16个差分, 12 位 A/D卡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1002_c.htm PCI-P16R16 : 16通道隔离数字量输入,16通道继电器输出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p16r16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