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求助“西门子200与台达触摸屏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3-12-02):
我最近做一个工控系统,用西门子200和直流传动器通信,实时读取数据,用台达触摸屏做人机界面,系统启动以后,一切如常,可一按切画面的按钮,有时侯就会出现硬件故障,200的SF那个红灯就亮了,我切画面的按钮没有向PLC送指令,纯粹是换画面用的,如果是程序问题,为什么不切画面的时候就一切正常啊,我几个画面间都要显示相同的数据,我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查到200的cpu的出错代码是6和11,是什么间接寻址错误,天哪,如果程序有错,为什么还能运行,而且有时侯死机,有时候正常,是不是触摸屏有什么参数还要设置啊,恳请各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的产品和你一样,可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什么地方误操作了,你试着把触摸屏和PLC的地址间隔看看行不行,试着看吧,我也不是很精通。再见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大侠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触摸屏的参数没设对,引起地址冲突,再次感谢,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