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485BD板

楼主(2003-12-02):
fx2n系列的485BD板的SDA,SDB,RDA,RDB信号, 我现有一块该板,需要和485接口的RKC温控表通讯, 但我不知道485BD的这些信号脚的定义, 还请弄过的高手指教一二, 485的信号通常有两线的,象SIEMENS S7200的通讯口 我应该使用485BD的哪两个信号,1:1不用多站

楼主:
这么个小小问题都没人回答,真叫我失望,干脆这个论坛关了算了, SIEMENS论坛那才叫论坛,不管你多复杂的问题,总有人解答 其实通讯这东西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只是这鸟东西资料不象资料 连个脚的定义都没有

网友A:
RDA与SDA短接接仪表RS485+,RDB与SDB短接接RS485-。

网友B(2006-03-07):
将RDA和RDB短接接485+,将SDA和SDB短接接485-

笨!

网友:
这么个小小问题都没人回答,真叫我失望,干脆这个论坛关了算了,

对呀,这么个小小的问题也要拿出来问,还要关论坛,
你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呀?

网友C:
to:蒋峰
 不懂就不要说,不要误倒别人

网友D:
    RDA与SDA短接接仪表RS485+,RDB与SDB短接接RS485-。

是这样的

网友E(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F(2018-05-16):
正在学习刚刚好学习学习

网友F:
RDA和RDB短接接485+,将SDA和SDB短接接485-

网友F:
DA和RDB短接接485+,将SDA和SDB短接接485-

网友G(2019-04-30):
将RDA和RDB短接接485+,将SDA和SDB短接接485-

网友H(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网友I(2023-05-17):
要使用485BDRS485两线制的话,我们应做如下设置:

1SDARDA短接后引出一根线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SDBRDB短接后引出一根线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