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定位器用于紧急停车场合

楼主(2003-12-02):
摘要      从传统来讲,如果没有旁通,安全系统需要在工艺过程完全切断的情况下进行测试。测试安全系统需要昂贵的气动面板和高度熟练的技术人员。本文介绍了智能定位器在紧急停车场合中的应用。使用智能定位器不但可以降低基本设备成本,而且还可以减少测试时间以及人员需求。它也允许当工艺过程正在运行时测试安全阀门。阀门可以作很小的运动(10%)以确认它工作正常,但又不影响生产。智能定位器的诊断能力可以显示阀门的健康状况,这样就减少了有计划的维护需要,且增加了过程的利用率。      简介      由于危险的化学品或气体的泄露,许多工艺过程,尤其是化学或油/气工业中的工艺过程的操作都涉及到内在的风险。仪表安全系统(SIS)经过专门设计,通过减少已知的紧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其严重性,来保护人员、设备以及环境。这些安全系统涉及到最终控制元件,如紧急切断阀、紧急排空阀、紧急隔离阀、关键的开/关阀等。这些阀门要求静止在某一位置,只有紧急情况出现时,才需要可靠地动作。长时间地停留在某一位置不动的阀门容易卡住,在需要它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失灵。这样可能会产生危险的情况,导致爆炸、火灾、或者致命的化学品和气体泄放到环境中去。为了确保这些安全系统必备的可靠性和可利用性,必须对它们频繁地进行测试。      遗憾的是,传统的测试这些安全阀门的方法需要工厂停车,以进行这些测试,或者在测试这些阀门的时候,使得安全系统处于非工作状态。这些都是很不受欢迎且非常昂贵的选择。本文的要旨在于详细阐述如何使用智能定位器以显著地提高这些安全系统的可靠性,同时大大减少费用,并获得许多其它优点。         数字式阀门控制器解决方案      除了具有传统的把电流信号转换为压力信号以操作阀门的功能外,这些数字式阀门控制器采用HART通讯协议,很容易访问对过程操作致关重要的信息。智能定位器接收阀门行程位置、供气压力和执行机构气压的反馈信号。这就使得智能定位器不但能够诊断它自身,而且可以诊断它所安装的阀门和执行机构。      由于具有逻辑能力,智能定位器可以取代用于测试阀门的特殊的现场测试面板,也能够完全自动化测试过程。在最终控制元件中安装智能定位器可以实现阀门部分行程动作的在线试验,不再需要特殊的机械限位装置或其它特殊的测试设备。      部分行程动作测试可以确认阀门工作正常,不会干扰工艺过程。由于试验期间不需要切断工艺过程,测试可以更加频繁地进行。由于测试时间间隔(TI)与紧急情况故障概率(PFD)成线性反比,更加频繁的测试对于减少紧急情况故障概率(PFD)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整个测试过程可以用程序编入智能定位器中,所以部分行程动作测试能够自动进行而不需要操作员的关注。这就把测试时间间隔缩得尽可能地短(每小时、每天、每周等),以满足设定得SIL目标价值。因为测试程序是完全自动化的,所以避免了任何错误和可能的令人麻烦的现场察看。然而,由于安全原因,操作员需要简单地按动按钮以启动测试程序。      通常情况下,部分行程动作测试把阀门从原来位置移动10%,但是如果工厂安全指南允许,最大可移动30%。尽管部分行程动作测试不能取消对于全行程动作测试的需要(全行程动作测试需要用来检查阀座等),但它把所需的全行程动作测试的频率减少到很可能只需要在工厂大修期间进行的程度。因为定位器通过HART协议来通讯,部分行程动作测试可以通过一个HART手操器,也可以通过运行定位器相应软件的个人电脑,或通过与定位器接线端子硬线连接的面板按钮来启动。      除了减少生产成本之外,在仪表安全系统(SIS)里使用智能定位器还可以减少基本设备成本、测试时间、以及人力需求,因为不再需要昂贵的气动测试面板和试验所需的熟练人员。使用智能定位器还能实现遥控测试,这样就可以减少去现场维护检查的需要,从而节约时间。      因为智能定位器提供诊断以及位置信息,阀门状态和响应时间可以在测试期间进行监测。每次部分行程动作测试后,阀门的性能趋势可以得到监测,并进行自动分析,因此可能会发生故障的阀门在无法工作之前就可以被区分出来。动作次数和行程累计会显示阀门的动作程度。与相应的软件同时使用时,可以对阀门进行如图1所示的阶跃测试,以确定总的动作时间。这种测试也可以用来分析超调、死区、和时滞时间。
特性曲线测试(图2)的结果可以用来轻松判定填料问题(通过摩擦力数据)、压力气动通道至执行机构的泄漏、阀门卡住、执行机构弹性系数、以及弹簧设定范围。智能定位器可以保存这些数据结果以供打印输出或日后使用。把现在的特性曲线测试结果与过去的测试结果重叠起来,可以显示阀门的性能是否随着时间而下降。这增加了阀门的可利用性,并确保阀门一收到命令就作出响应。这也减少了对阀门的有计划的维护量,因为这些测试可以用来预测阀门何时需要维修。
阀门卡住时,有些智能定位器能够给操作员发出报警。当定位器开始部分行程动作测试的时候,它连续地检查阀门的行程看它是否响应正确。如果不正确,定位器就会放弃测试,并提示操作员阀门卡住了。这可以防止阀门在最后能够自由动作时突然关闭。      简而言之,智能定位器能够提供有关最终控制元件包括定位器本身的完整的健康状况的诊断信息。此外,智能定位器能够提供任何紧急事件以及所有测试的文件记录。保险公司会接受这些可以作为测试证据的文件。最好的一点是这些文件可以全自动地记录,不需要花费昂贵的操作时间。      最后,如果在测试期间需要紧急停车,智能定位器会中断测试,而把阀门移动到安全位置。      安装      智能定位器可以安装在任何结构形式的阀门上,包括线性直行程阀门、旋转阀、纵向旋转阀等,这些阀门配备弹簧薄膜执行机构、弹簧复位活塞执行机构、或双作用活塞执行机构。安装方法有两种。这两种方法都使用一个电磁阀,并提供一个冗余的气动通道,即:执行机构压力总是能够释放以使得阀门移动到安全位置。如果电磁阀出现故障,执行机构压力会通过智能定位器里的气动通道释放。如果智能定位器出现故障,执行机构压力可以通过电磁阀释放。      图3表示智能定位器安装在一个4线制系统中。在这种安装中,逻辑控制器提供两路独立的输出:一路24V直流信号给电磁阀,一路4-20mA直流信号给智能定位器。这两个信号是根据传感器和逻辑控制器的内部逻辑而产生的。4-20mA的输出作为阀门初始位置的控制信号,也可用于遥控在线部分行程动作测试时阀门位置的控制。这提供了两种方式:通过SIS来控制阀门,以及监测包含在HART(叠加于模拟信号上)数字信息里的阀门诊断信息。来自逻辑控制器的第二个输出-24V直流信号与电磁阀相连接。这是一种独立的把SIS命令发送给安全阀门的方式。这样,两个分开的SIS信号可以提供给阀门,阀门可以接受一个“两者取一”的失效-安全命令。
这种安装方法需要一对额外的线缆,但是它的确允许智能定位器甚至在紧急命令的情况下继续通讯。这使得定位器通过其相应软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阀门趋势信息。在紧急停车时能够记录阀门的动作情况,对于保险机构或工厂环境部门都是非常重要的。它证明在收到命令时阀门确实动作了。
图4表示一个智能定位器安装在2线制系统中。在这种安装方式中,逻辑控制器提供一个24V直流信号,给电磁阀和智能定位器两者提供电源。这种安装方式在新项目中可以减少接线成本,在现有安装中也不需要额外的接线。它还节约了控制室中的一个I/O卡(输入/输出卡)。但是,它需要一个线路调节器。这个调节器增加一个约2V的直流线压降,且还需要一个低能耗电磁阀。         结论       通过部分行程动作测试可以获得明显的性能以及安全方面的优点,同时,使用智能定位器还能获得其它的好处。基本设备成本降低了,测试时间大大缩短了,由于不需要目前测试所需的昂贵的气动测试面板以及熟练技术人员,人力的需求也降低了。此外,遥控测试功能几乎不需要现场维护性察看,而且建立了自动测试程序,这些都能够大大节约了时间。      通过提供阀门性能恶化分析,智能定位器对于预见性维护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一点对于安全系统里的关键阀门是很重要的。这也减少了有计划的维护量。在进行部分行程动作测试时,如果由于某个原因阀门卡住了,有些智能定位器并不完全释放执行机构压力。这可以确保阀门解卡后不会突然关闭。这些智能定位器会放弃测试并发出报警,告诉操作员阀门卡住了。      智能定位器可以在所有试验和报告上打出时间和日期,这一点对于符合法律权威机构的要求很重要。它还具有比较和解释诊断数据的能力。      智能定位器可以在过程正在运行时进行部分行程动作测试,而不会有错过紧急命令的危险。这种测试向阀门发送一个小阶跃信号。这个信号太小而不会干扰工艺过程,但是它对于确认阀门是否在正常工作已经足够大了。有些智能定位器还提供一个固有的冗余气

网友A(2002-10-12):
金先生,不知你们单位招不招人啊

网友B(2002-12-04):
在两线制的定位器系统中,是否是现场总线供电方式,所谓的HART协议定位器真的可以直接挂到现场总线上吗?

网友C:
买过不少,从没遇到此类情况。

楼主(2003-03-17):
金先生: 您好! 我公司为阀门执行机构专业生产厂家。我公司能够为您解决上述问题。 欢迎前来联系。 联系人:吕亮 刘少锋(工程师) 电话:027-86804909 传真:027-86804846 E-mail: whdcl@163.com URL:http://www.whdcl.com

网友D(2003-09-06):
金先生:您好! 我近日在调试FISHER-DVC5000系列定位器时,定位器在初始化过程中就一直有震荡现象,勉强自动校验行程(Auto Calib Travel)完成,可是定位器还是不断的震荡。后来用稳定/优化(Stabilize/optimize)消弱响应,还是没效果!    首先要排除设置诀窍(Setup Wizard)里面的问题,那里面的设置不会有错误!    希望您能给于指点!!谢谢!

楼主:
智能定位器我只在厂家做宣传时见过是非常方便,但不知道现场实际应用效果如何?尤其是阀门有卡涩现象存在时的效果。用智能定位器是否一定要购买编程器?希望给予指点。

网友D:
如果你选择Fisher的智能定位器,就必须要买一个价值两万多元的275型手操仪。其他西门子、山武、VALTEK等都不需要!

楼主:
我今天调Fisher的定位器型号是Dvc0620发现气路有堵塞现象,由于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定位器的内部结构无法清理(异物是沙土之类的东西)。请高手们提供一下此种定位器的结构图并告之调校的技巧谢谢!!!!!!!!!急需啊!!!!明天要联调了!!!!

网友D:
你说的型号没有错误吗?是不是FISHER的凸轮绕曲阀上带的定位器?

网友E:
DVC6020的堵塞可能是定位器的IP转换器的堵塞,把他卸下来吹吹就能解决了。你可到FISHER的网站上下载有关的说明书。

网友E:
关于DVC5000系列定位器振荡的问题可试一下进DETAIL SETUP-》RESPONSE CONTROL-》TUNING SRT改变定位器的增益就可以了,增益从C到M逐渐增大,你可估计执行器的大小来估计一下,多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D:
大漠孤烟直: 你好!我当初也是按照你说的方法调试过了,而且我已经把增益值调到最小了!可是还有微量的震荡!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2003-10-08):
浪岩: 你能不能具体告诉我你的阀门型号和阀门系列号。如果C级的增益还大了的话,你还可以进入专家级调整,定位器的增益由proportional gain,velocity gain, minor loop feedback gain组成,你可以再进行得到更小的设定。以我的经验,象拳头大小的执行器用C级都够了,估计你这不是定位器的的问题,你可在阀门的死区上找找问题。如果你还不能解决,建议你和当地的FISHER代理联系一下。他们有专业的阀门诊断程序,可给你仔细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对了,你的管路上是否有容量放大器。如果有这个东西,你最好先把它调好。

网友D:
大漠孤烟直: 你好!首先我的定位器输出管路上没有任何容量放大器。而且我的定位器型号是DVC5000,里面就没有专家级调整(DVC6000才有)执行机构是GULDE的! 不过不是连续的震荡,就是每次大幅度的调整阀位的时候,就会震荡一下才能定位!目前不影响使用!

网友E:
浪崖:你好! DVC5000的TURNING SET也有USER ADJUSTED和EXPERT,只是他是由GAIN,TRAVEL RATE和PRESSURE RATE组成。DVC5000和DVC6000的差别主要在于DVC5000是用于单作用,当用于双作用时需要一个反向放大器;DVC6000可用于单作用和双作用,它比DVC5000在用于双作用调整时多一个RELAY的调整,其他地方差别不大。当然在内部控制回路中除了位置和压力两个控制回路外,还多了一个放大器移动臂控制回路。我觉得DVC6000有一个很好的功能是可把辅助端子设定成自动标定,你只需要短接一下辅助端子,定位器就会自动完成阀门零位和满度的标定及自动校正偏差。 还是回到阀门震荡的问题上来,GULDE实际上也是FISHER下面的一个品牌,他在化工上用的多一些,执行器有两种型号:3024和3025,前者用于直行程,后者用于转角式,他们的大小分别有GA1。21,GA1。31,GA1。41和P460,P462,P900以FISHER的经验,他们的增益范围是在E到M,这在275中都有工厂隐含的设置,只要你在执行器厂家的选择中选GULDE的就可以了。照你描述的情况,我还是建议你找一下你附近的FISHER代理,让他们给你运行一下阀门诊断程序,看看阀门的阶越曲线、阀门动态死区曲线和行程-压力曲线,具体确定原因。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来做,这套单机版的软件加一个HART MODERM及一台笔记本的价格和275的价格差的不是太远。你甚至可以将这些数据发给我们,让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来给你做分析。

网友D:
大漠孤烟直: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F(2003-12-02):
请问各位高手DVC5000和DVC6000的说明书在那个具体网站下有?我找的没有具体的内容啊.对DVC6000我们现有的手操器多不能用,能升级吗?我们DVC5000很多,用得不错的,但刚开车时,因空气问题故障较多,现在好了.

网友F:
金先生: 能把具体的DVC 6000说明书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jzhchen@sohu.com 不胜感谢啊,现在我还没有校DVC6000的手操器,上次还是代理商来了帮我校的,除了买以外,现在的275有办法吗?

网友G(2004-08-20):
请问gulde控制阀上的3065 。3066限位开关那里有卖的

网友H(2004-10-02):
我厂FISHER 6010/6020定位器有100多台,在应用中发现有一台6020偏差较大,如SP为50%,稳定后PV为55%。且CALIBRATION不能成功。不知为何?另想知道定位器中的ROM和EEPROM中的数据各保存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I(2004-11-09):
哪位仁兄知道gulde的办事处或中国总代理电话,劳烦说声,谢谢:)

网友J(2005-01-24):
GULDE阀门请联系我把, 我在长沙 13308451537

网友K:
请大家也关注ABB的产品。首先,ABB有很好的定位器。

网友L(2006-08-29):
大家好:谁用过吴忠仪表厂的调节阀?

网友M(2006-11-10):
我现在需要一批容积式流量计,最好是原装进口的,请与我及时联系:ljgwznx@163.com

网友M:
 大漠孤烟直:你好!!!
 能否告诉我DVC5000定位器指导手册哪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