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南京高手(S7-224和组态王做个小控制系统)

楼主(2003-12-02):
时间太紧了,自己没接触过plc,只好有求这儿的高手了。我知道,对于高手们,下面的实现很简单。。俺没办法,没时间了,先应付了,以后努力学。 用的是CPU224,扩展模块EM235,PC-PPI电缆 还有两套四通步进电机+驱动器SH20806+光洋编码器(KEYO) 需要实现主要功能: 两个步进电机联动,速度可控。 还有需要监视电流值(用em235),超过后电机有相应动作(比如停车,记录位置,退刀,再回到此位置,继续进给)。 --------- 另外,需要组态王(不要超过6.02,我只有6.02以下版本)做一个上位机监控, 需要输入一些加工参数给plc(比如电机速度,进给距离等),速度可以设置为匀速(整个加工距离上全是相同速度)、变速(不同步长上速度不同,可以在界面上设定)等。 开始按钮后,可以让两套电机按照程序走起来。 同时,需要实时显示监视电流值,实时显示进给位置,做成excel历史纪录可以调用。 基本上就这些主要功能。 有意的高手请联系我啊,我有详细工作流程图,可以给你的。。不知道10天能不能做完,急死了。。大家就帮帮忙吧。。。。 联系EMAIL:easytobekilled2003@yahoo.com.cn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不做出来要惨了。。我愿意付费。。我在南京, 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帮我啊。。拜托了,拜托朋友了。。。

网友A:
把图贴上来,我给你看看。

楼主:
是个立式单轴加工设备,这个轴在由电机1—丝杠推动进给的同时由另外一电机2带动旋转。 加工过程叙述: 加工开始, 1。自动对刀模块: 在工件和刀之间加上外部电压(可以考虑用5v高电平),电机1启动,轴向下快速进给,到一定位置,按钮切换成慢速进给,直到工件和刀接触,两者之间电压信号变为零,停止电机,记录此位置为工件加工表面原点。后退一个给定距离a,到进给初始点O,停止。 2。自动加工模块: 通过组态王设置初始间隙b,加工深度c,加工速度d,传送给plc后,选择自动加工键,按下启动键,启动电机1,电机快速进给a-b-2时,自动换成加工速度d进给,同时启动泵和电机2,当电机进给到距离加工表面原点为初始间隙b时,启动电源,从这个位置开始在组态王上显示加工位移,并同时记录加工电流,每隔一定周期采集位移和电流值,进给至加工深度时,刀快速返回,同时关闭电源、泵。刀返回了c+a-2时,减速,再回退2mm到初始点O,停止电机1和2。 3。故障处理模块 在自动加工过程中,始终监视加工电流和预定值之间大小,如果加工电流大于预定值,中断程序,停止两个电机,关闭电源和泵,记录下故障位置P,回退到初始点O。经过人工故障处理后,重新按下启动键,重新快速进给,这次是快速进给到距离故障点P还有2mm时换成加工速度进给,启动泵,至故障点P,启动电源,继续加工,到原先设定加工深度,自动退刀(同上)。 4.变速加工模块 就是在自动加工模块中,希望能在总的加工深度c的第一段步长内的加工速度是d1,第二段步长内的加工速度是d2,以此类推。同样,当出现加工故障排除后,要求能继续按照设定的变速规律继续完成加工。 5.有手动/自动操作切换。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我的qq是42888019 email: easytobekilled200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