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3

楼主(2003-12-02):
今天修一台安川616G3 110KW变频器,故障是其中的一个下桥臂模块及驱动回路坏掉,更换相应器件后量驱动回路的直流电压及运行时的交流电压都正常,接上模块后空载运行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都很平衡,接一1.5KW电机运行也横正常,拿去接上110KW电机时刚一启动变频器运行也正常(4HZ)左右,后电工把变频器停掉,结果那一路模块又炸毁掉,量其驱动回路各器件都还正常,没有烧掉。不知道为什么模块会炸掉,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模块耐压、触发通断都正常

网友A:
模块是不是维修过?是否是风机减速时间太短!

楼主:
模块从外观上看不出有修过的痕迹,撕掉标签,底下也印着600A 24H字样,请继续指点!

楼主:
这模块能打开吗?!

网友A:
泉州有个客户要买一个这样的模块,我自己没有,在市面上看了几十个竟然没有一个是合格的!所以自己维修就要注意这问题!

楼主:
不知李老师是怎样辩别“几十个竟然没有一个是合格的”,学习了! 不过那模块我测过耐压、触发通断都正常。 应该怎样识别模块是否修过。 请李老师指点!

网友A:
----维修过的模块害惨很多人:我们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经常碰到有些工厂自己维修后又炸掉的变频器,而且损坏比原来更严重,更难维修!经检查,原来他们用的是维修过的模块。维修过的模块用仪表是很难检测出来,各参数完全正常,但由于其内部接线粗糙,晶体管的密封硅脂打开后没法封好!这样的模块有的能用几个月,有的一开机就炸毁!维修过的模块由于是打开后又装回去,所以仔细辨认还是可看出!其用502胶水粘住铜片,摸上去比较硬!而原装模块的胶比较光滑、柔软!维修过的模块由于要清掉里面的硅脂,使模块变成空心,这时敲打其铜片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也可把损坏的模块拆开,看看接线是否粗糙。有的假模块是另贴标签,从这个型号变成另一个型号!把电流小的贴成电流大的!甚至把耐压低的贴成耐压高的!现在的标签印刷技术越来越仿真,但只要与原装的模块仔细对比一下还是可看出的!! 抄自: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楼主:
谢谢李老师,看了CM600HA-24H好象没有地方可以撬,不至于把底下那块铁的卸下来修吧,那能卸下来吗?

网友A:
底板铜片一加热就脱掉!

楼主:
谢谢,李老师! 真佩服他们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