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3-12-02):
各位高手、高手,高高手: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我用的lg MK-80S的plc,要控制搅拌机第一个小时30分钟运转,30分钟休息;第二个小时及以后都是10分钟运转、50分钟休息,请问用什么功能可以实现?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

楼主:
有没有人给点儿建议啊?????????

网友A(2004-06-25):
用定时指令+计数指令呀!!!倒。。。。。。

网友B(2006-01-19):
用子程序

网友C:
第一次运行时先定时T0,30分钟,然后停止时再延时T1,30分钟,再运行定时T2,10分钟,再停止定时T3,50分钟并加循环就可以了。设备每次启动要直接运行第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有说明书吗?看喽,看了一起分享.

网友E:
我教你,请与我联系QQ363668741

网友F(2008-04-14):
你不是不会搞PLC这个是最好做的!!

网友G:
我不太熟悉LG的,用三另的编写的指令表和SFC 的各一种

指令表

X0=开始按纽T0=1.5小时计数器 T1=30分钟停止计数器 T2= 10分钟运转计数器 T3=50分钟停止计数器 Y1=电机控制信号M1=内部继电器

LD X0        OF M1       OUT  M1      OUT  T0       SP K54000     LD  T0       OUT  TI      SP  K18000     LD  T1    ANI  T3     OUT  T2     SP  6000

LD  T2       OUT  T3     SP  30000      LD  T0     ANI  T1       LD  T2        ANI  T3      ORB     OUT  Y1

网友G:
先前发的指令有一点错误应为

LD X0    OF M1    OUT M1   OUT T0   SP K54000    LD T0    OUT TI   SP K18000    LD T1    ANI T3    OUT T2     SP 6000

LD T2    OUT T3    SP 30000     LD T0    ANI T1    LD T1     ANI T2   ORB    OUT 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