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请教

楼主(2003-12-02):
现有一三菱变频器F540-11KW,用于控制一两极风机,当变频器运行到37HZ左右,就报OL故障,量其实际输出电流在21A左右,加大变频器的过载电流也没用,不知到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只运行在30HZ左右,只是在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变频器才会运行到37HZ以上,现想把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拆掉,用导线直接短接。不知道变频器还会不会跳过载报警,若不会跳告警,让变频器运行在30A左右,行不行。

网友A:
变频器本机显示电流多少?不能把电流互感器拆掉,否则会报警!要找出原因,可能是变频器检测回路故障!让变频器运行在30A左右是不行的。

网友B:
请看一下加减速时间和转距提升或把失速动作水平提高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已把三个电流互感器拆掉,用导线直接短路,带1.5KW小电机没事,不知带11KW电机会不会报警? TO:李先生 因为该机之前有给人修过,现CPU板为220V,显示的电流很不准,用一块A540 7.5KWCPU板代替可以运行到41HZ,此时变频器显示电流在28A左右,用钳型表测得的电流为25A左右; 变频器你面用的整流跟逆变模块电流都远大于30A,为什么不能运行在30A左右? 若是变频器检测回路故障,应该从哪些器件着手检测,请李工继续指点!

网友C:
用A540-7.5KW CPU能运行到28A基本能说明是原先一块CPU不匹配!模块上为直流数据!

楼主:
谢谢汉堡包!30A的交流输出,通过逆变模块上的直流电流大概多大?请指点!

网友A:
你换CPU板又不早说,这CPU板可通用,但参数9的电流值必须按出厂值设置(参数恢复出厂值)! 模块标的电流是最大值,而显示电流是有效值,而且变频器有时还要对付过载、过流,所以模块选用电流要比电机额定电流大得多,一般是2-3倍。

楼主:
谢谢!收获不少! 若把电流互感器去掉,变频器还能进行过流保护吗?

网友A:
F540-11KW如果真的运行在25A是过载了,要换成15KW的变频器!

网友A:
若把电流互感器去掉,变频器不能进行过流保护!模块容易坏!

楼主:
只是在加速中电流会比较大,当它稳定下来后50HZ时电流只有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