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3-12-02):
我公司有一双吊点桥机,主起升为两台42KW的YZR系列绕线式电机,双小车,大车行走四驱动,均为绕线电机.方案应该如何做,ABB和西门子的传动方案谁好?有类似的成功范例吗?请提供.

网友A:
我做过,和我联系longzp@163.net

网友B:
我做过西门子的新老变频器。与我联系,我们可以共同探讨。email:jfjiangfan1981@mail.china.com

网友C:
我认为改成数字式定子调压调速传动性价比最好。

网友D(2006-06-30):
你在网上查一下西安永胜电器厂,再和我联系!

网友E:
有时间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F(2006-08-07):
绕线式电机不太适合变频调速吧,整机改造成本够大的。

网友E:
绕线式电机也可以做,但要看具体使用参数,我公司又成功案例。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G:
绕线式电机也可以做,但要看具体使用参数,我改造过桥抓

网友H:
绕线式电机也可以做,但要把转子短接。

网友F:
绕线式电机是可以做,但是性能怎样?

网友I:
绕线式电机一样,只将转子短接即可。我用过,不过最好还是用变频电机因为上面有风扇还配装编码器

网友J(2006-12-06):
专业一般及防爆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有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