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州地区谁有RS232到以太网转换器?

楼主(2003-12-02):
(无正文)

网友A:
工业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 工业以太网数据转换终端是一种微型的网络接入模块,可以将RS232/485串口设备接入到网络,利用集成在上面的网络协议处理芯片以及10Base-T网络接口,用户只需通过串口,简单设置系统参数,然后就可以作为一种协议转换的透明通道,实现即插即用的网络连接。 典型应用: 工业/工厂自动化系统、电信网络通信系统、远程分布式设备控制、楼宇自动控制系统、大型零售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