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很急!

楼主(2003-12-02):
请问:1, B&R Automation Studio 的编程软件的使用,我的系统是B&R 2003,为什么不能从B&R 2003内上载(调出)程序啊?在联机状态下的上传程序选项不可用,请赐教!! 2,我的运转程序被人恶意修改只能运转2万次然后当机,如何能调出程序修改或在外围清零?要是能解决此问题本人将酬谢师傅!我的信箱是mojian415@21cn.com

网友A:
最近很忙,对不起! 1.用PVI TRANSFER可以UPLOAD,该工具你可以选择安装; 2.如果知道哪个变量引起该问题,你可以另外编写一个任务,SYS_LIB库中PV_xgetadr()取得该变量的地址,然后可以每个循环(或19999次)复位到0. 3.不要试图解密他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