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台变频器同步而不同速的行吗?

楼主(2003-12-02):
各位大师:我要问的是多台变频器的运动,同步而不同速行吗?比喻有二台变频器,第一台 是用模拟量(电位器)来控制速度,但是第二台同时起步外根据前一台的速度来变化本身的 速度。请求那位大师能用什么办法解决。 谢谢!

网友A:
两者之间增加一个同步器,形成主从关系,达到同步要求。

网友B:
在变频器之间加装一个同步控制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公司自主研制的TBQ-3型同步控制器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每一个同步控制器中是一个单独的单片机,抗干扰性能很强。操作也很简单,是完全智能并无须维护型的。我们在造纸等行业有广泛的应用,完全可以满足你所叙述的要求。有意请联系027-87877876,武汉大庆同力机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C:
很多啊   不精确的:用1台的模拟输出接下一台的反馈……再设置第二台的有关反馈的参数   精确的:变频器+SyncoPOT同步卡

网友D:
FUJI的G11S+同步选件就可以

网友E:
请登陆网站www.wellsolution.com看中正公司的同步控制器是不是你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产品

网友F:
用第一台的电压输出0-10V通过一个电位器接到第二台的电压输入即可。调整电位器即调整比例。简单实用。但同步精度不会很高

网友G:
系统比较大时可用PLC编程,实现多机架速度的级联关系;甩机架时比例关系不变。

网友H:
只能采用输入同步控制,要不两台机因加减速时间的问题会不同步。输入端同步了,两台机子也就同步了。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22071370   传真:0755-82253718   香港:00852-6551-5511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2003-11-20

网友F:
完全可以实现,用同步控制器形成主从关系 我公司生产的同步控制器可以同时控制8台变频器的工作,同时还可以进行三台连用,即3x8=24台,最多可以控制24台机器的同步操作! 有意者请致电联系0531--6427900

网友I:
没有问题,可以采用你说的方法,但是屏蔽要处理好,同时要选抗干扰能力强的变频器。一般的同步调速都可以只要不是速度控制精度较高的场合。

网友J:
上面长风万里的比较实用!我就这样做过!

网友F:
请长风万里兄详细介绍一下用法可以吗?谢谢!

网友G:
这种方法我们一般用在多机架传动如带钢、棒材、线材项目上。因为要保证金属秒流量相等,所以必须使用级联控制(cascade),有顺调和逆调两种。所谓顺调,即以上游第一台机架的速度为基准,逆调则是以出口机架速度为基准,其余机架以相同的百分比来增减速。这样一来,每台电机的速度(除作为基准的那台外)至少受两个因素控制:本机架速度给定,级联速度给定,有的还受活套调节器等(如果有的话)的控制,不一而足,但整个机架的升降速比例是一致的。若不用PLC,也可用乘法器来实现。

网友F:
我可以找到一种不要家任何东西就达到同步不同速的变频器,完全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内本人曾做过试验。请问怎么联系你?!

网友K:
其实就是一个台湾牌子

网友L:
一个见简单的问题还这么多人讲 我建议删掉这个贴子

网友L:
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握自己发表的东西删除?

网友L:
告诉我怎么联系斑主删除文章?请斑竹说话

网友F:
论坛的宗旨是让不同层次的人都有发贴和看贴的权利! 当然力求贴简洁实效!

网友M:
TO 月光如水水如天: 我离你很近,你可以将你的产品资料发给我吗? like9575@sina.com 我对你的产品很感兴趣!!! 我在山大路附近!!!

网友N:
用第一台变频器的转矩输出作为第二台的转矩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步的概念:应该是在机械同步,而且是紧密跟随! 实现的方法有2种: (1)第一台为速度控制,第2台为限转矩速度控制方式。方法:用第1台速度+0.5%的速度作为第2台速度的给定,同时将第1台的转矩输出来限定第2台的转矩. (2)第一台为速度控制,第2台为转矩控制。方法同楼上丁冬。但注意:由于转矩控制但低速或低转矩时可靠性不好,必须进行速度/转矩切换。

网友O:
其实这个问题主要是看你需要多大的控制精度!另外看你使用的是何种变频器?另外对机械张力的要求是什么?工艺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P:
李方园先生的方法,试过,成功!

网友Q:
简单的很,一个PLC解决嘛

网友G:
李方园先生,您的回答跟楼主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您说的是多台电机同轴传动,人家需要的是级联控制。

网友F:
TO 长风万里:我说的是同轴传动吗?我是根据在造纸和包装生产线总结出来的,是基于一定制造OEM用户的经验上的。如造纸生产线上,总体上是速度级联,当中还有很多同步控制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解决,如压光机上下辊同步,同一毛毯几个传动的同步。 TO 楼主:希望能将你的应用工况阐述清楚点就好了,这样大家出的主意就可以给你提供有益的帮助! 希望各位共振工控网“变频与传动”人气!求同存异!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几个DNAFOSS变频器和同步卡,精度可达到伺服!!

网友R:
可以用PLC实现,用PLC取出一个速度同步信号分别控制几台变频器,再适当 调整变频器的参数即可!

网友S:
李方园工程师,您好。我可以向你学习吗?我的邮件是:EQAT525@SOHU.COM电话是:0755-26433608 小夏。希望做您的学生,发扬您的技术和精神。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F:
楼上:谢谢!本网站论坛的目标就是集中众人的智慧,帮助后来者。同时,希望你能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发贴!

网友T:
使深圳依托变频器,不需外加任何东东,可以实现这样简单的比例连动.而且精度很高.

网友U(2004-06-11):
--------------------------------------------------------------------------------   请教变频器的分时段恒压供水控制如何实现 如白天12小时压力目标值是0.25MP 晚上压力目标值是0.1MP

网友V:
用菜单切换就可以了,丹佛斯就有!

网友W:
各位大侠,有谁能帮我搞一下,变频器干扰的问题啊?

网友W:
各位大侠,有谁能帮我搞一下变频器干扰的问题啊?我的信箱是chl268@sina.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