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楼主(2003-12-02):
PLC与MCGS的连接 将MCGS与LG PLC master k80s实现联接,但出现连接标志=1,我看了下, 1.PLC与MCGS的接线按照说明书: 计算机端 PLC端 2 7 3 4 5 5 2.在KGL_WIN编程软件中: 设置通信方式与MCGS中一样,并且将PLC设置为slave, 3.PLC程序非常简单 问,为什么???

网友:
楼上朋友,我没有看明白您的意思,您看这样行不行:您直接致电:010-62979682-239,这是我们技术主管的电话,他会与您详细交流解决您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我也使用LG PLC,也想学习MCGS与PLC的连接使用。 谢谢

网友B:
欢迎来电

网友C:
我用组态王6.5的就可以连接啦,唉,“MCGS”???

网友A:
不是吧?MCGS的在线帮助说PC端2-PLC端3,PC端3-PLC端2,5-5搞定。 我作完后,将M0000在MCGS上设为只写,有MCGS上的一个开关量(控件0)输入,PLC上M0000控制PLC输出P040,没有反应。反过来M0002为只读,控制MCGS上一个指示灯(控件55),也没反应。为什么?

网友C:
错,这时候的连接应参照LG PLC的说明书,LG PLC的说明书上就是这样的,LG的PLC型号不同,接法也不同,还有就是要让BUILT_CNET要拨到OFF的位置!!

网友A:
风之彩你好 我查看LG-K80S的使用说明,明白了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就做线试验。 谢谢!你看我做的控制有没有问题?应该是通讯线做的不对吧?希望你多指点。

网友C:
好的,有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网友:
怎么样啊?连通了吗? 如有问题,请垂询:010-62979682-239,他会给您详细的技术交流。 谢谢!

网友C:
我已经与其联系过,但没给我解决,还是不行,再帮帮我!!

网友:
您告诉我您选用的是哪个驱动?我来尽快帮您解决!

网友A:
我的也不行,也不知道那里的原因?驱动LG-MK80S,田工给的。我也无可奈何?找不出原因所在。我还是继续实验,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C:
LG/LG-MK-80S系列编程口/LGMK80S系列驱动!!谢谢!

网友D(2004-05-09):
风之彩你是要这个驱动吗?留下E-mail!

网友A(2004-09-13):
我是刚学理发,就遇到一个大胡子——难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