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03-12-02):
我现在有一难题,请各位帮忙 三菱FX,PLC和930+手轮式旋转编码器,实现计数,但因旋转编码器静电干扰,使PLC计数不正确.

网友A:
屏蔽。 也许是传输线不好或太长,若是这样拿示波器看看信号质量,不行自己作个驱动板。 有时并个电容也许行,但和脉冲频率有关。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如果只有一组脉冲,震动导致脉冲触发,我使用米轮就曾经遇到过,后来没办法只有不用了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编码器的信号线与系统的地相连可以的,你试一下有问题再说 shiyino1@163.com

网友B:
对于编码器一类元件,不是精度越高越好,高的精度同样要求高的机械精度,只要选择适当的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E:
浪兄:是高速计数码?你说是静电干扰,如何得知?编码器什么形式的?

楼主:
有没有外界的220V干扰,隔离所有的电源

网友F(2004-05-07):
加电容(103)到A B 信号上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