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fx2Nplc通讯方式

楼主(2003-12-02):
三菱fx2Nplc通讯方式控制a540变频器,如何可以实现? 请赐教,多谢。

网友:
你是用它来控制起动,停止,还是用它来调速呢,

楼主:
我是用来控制调速的。另外,FX2N和1x系列在通讯方式上有何不同? plc和变频器 plc和pc在通讯上有不同吗?尤其是在编程方面?

网友A:
简单用FX2N-485BD做485通信

网友B:
siemens s7-200PLC与ABB600系列变频器采用MODBUS协议,如何通讯? 请赐教,多谢!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还好意思做工控

网友D:
三菱fx2Nplc通讯方式控制a540变频器,如何可以实现? siemens s7-200PLC与ABB600系列变频器采用MODBUS协议,如何通讯? 这些事我都有现成的,想知道的话就和我联系

网友E:
A540手册上有通讯格式,你只要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在一印刷公司,有一台柔印机,UV干燥系统是用三菱FX2Nplc控制的,现出现了通讯故障,有人来维修过但没解决。本人对电气比较感兴趣,望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根据我的观察,PLC的几个指示灯都显示工作正常,根据厂家提供的信息,开始我们怀疑是线路故障,在更换线路后在触摸屏上还是显示有通讯故障,系统无法开启。由于机器在今年五月份已过了保修期,要厂家(美国)过来修费用高,所以希望能自己解决。 有好消息望能和我联系!

网友G:
第一步与变频器确定通信格式,在D8120设定,第二步用RS指令发送变频器的通讯指令,最后置为M8122.

网友H(2006-06-02):
各位大哥帮帮我。小弟刚毕业,用电脑上的USB和FX2N上的R232通讯,可是总是显示COM口错误,请问是怎么一回事
先谢谢了!

网友I:
飞机:
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在一印刷公司,有一台柔印机,UV干燥系统是用三菱FX2Nplc控制的,现出现了通讯故障,有人来维修过但没解决。本人对电气比较感兴趣,望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没电话怎么联系,
我的联系:13532995757

网友J:
通讯最关键是参数,有一个不对就不行

网友K(2006-12-28):
可以找我,我的QQ:443516405

网友L:
请问三菱A系列PLC“*”是表示什么指令

网友M:
相乘的意思

网友N(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