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毕业谁要咱呀

楼主(2003-12-02):
马上毕业了,高中同学学文的有些找到工作了,我在浩瀚的网上寻觅了好久,都是要有几年经验的. 我在校成绩还不错,在校也作过不少工作(协助专业老师,产品推广等)、也是立志作工控人的, 可那经验门槛是不是要我入不了行呀.各位老前辈,请求指导迷津

网友A:
呵呵,同感同感!

网友B:
TO;上面的两位 如果可以的话。 请给我份详细和诚实的个人简历。 公司的网站是www.hite.cn 可以先去看看。 我的邮箱是weishipan@vip.sina.com

网友C:
呵呵,我也想着遇到伯乐啊,做这一行一直是我的愿望,而且我也是自动化专业的出身,真的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方向!!!

楼主(2005-09-11):
今天是2005年9月11号,也就是离发贴接近两年的时间了。看到当时求职时的帖子心里很有感触。工控两年自然有不少想法,从前天起我开始调试第五台设备,我就想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看法,是高手我请多多指教,主要针对没有什么实际经验的新手,以后有可能遇到的时候也能作个参考,如果觉得有所收获,我一定很满足。 首先介绍一下设备的控制系统。这是一台典型的工业测试设备,控制部分包含PLC(三菱Q),上位机,触摸屏,伺服系统,现场检测开关等等。设备有三条总线连接,PLC与上位机使用以太网链接,现场开关量由CCLINK总线接入,伺服系统由三菱SSCNET总线控制。应用比较简单,但还算五脏俱全吧。 好了开始描述这次安装调试过程吧

楼主:
20050909 设备刚刚搭起个框架,其中有一个伺服电机已经装上,并且要开始动作。我们选用触摸屏对他进行操作。 程序试现成的,但是我们的PLC指示灯不亮,有三个可能,1、电源坏了;2、CPU烧了;3、基板坏了;三个可能都被排除全换新的依然不亮。于是把所有模块全卸依次插上去,原来全新的触摸屏当成扩展机板使用,在没有安装操作系统之前是不会被系统认可的,于是CPU不动作,把触摸屏软件灌入后没什么说的了,无条件开始工作。 连上PLC,三菱Q的USB驱动就在GX-develop底下装上就是了。写入程序,把不能满足的一些条件屏蔽就开始使用伺服了。监控时发现明明是二号伺服居然在一号数据里,原来站号没有设置,一号伺服没有开所以二号就踢了一号,

楼主:
20050910/20050911 这两天安装桥架,分线盒,现场开关支架等等。爬在三米高的架子上和钻在只能容忍一个人的狭窄空间,手里的钻还必须稳固,衣服脏成了抹布,还有那双绝缘鞋也是很难说是美观的。出去吃饭北当成建筑工人。 虽然我说很辛苦可我自己都不认为工作很漂亮。设备本身还是蛮漂亮的,可是桥架一装上马上就变味,然后什么支架,底座……不是锦上添花。国内设备说加工精度不好但也比手钻,曲线锯……这些工具要强的多呀。 新人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返工,宁肯慢一点,细一点。安装任何一个器件,往前多考虑一点。

网友D:
我想知道你调试的设备是什么设备,怎么可能在所以设备没有安装完成前就开始调试?还有站号,软件灌入,还有查线的工作也没有作,还有单动,最后才是配方调试!!

网友E:
把你的简历发到我的邮箱里去吧.或给我电话谈谈.我一直都支持这个工控网.最近发现有些我发的贴被删.所以我很少发表了,但我还是对你们这些兄弟表示友好. 想起自己进入工控的时候,没有人来指引.一步一步都是自己摸过来的. 我这里现在需要两个人才.我希望能在这个属于我们的天空下,找到自己的好搭档. QQ:457035415

楼主:
to:碧海晴天 控制系统是可以单独调试的,确切的说是安装的一部分,我们这台设备机械系统非常精密,把一部分的伺服开动以便于协助机械安装以及调试。 to:xinao 谢谢你的美意,不过现在我觉得干得很顺,希望我们成为好朋友。

楼主:
20050912 今天安装旋转装置。 关于电缆问题,按照惯常的逻辑,只要电流不超过电缆的额定负载再留20%的余量就可以了。设备运动的部分要更为小心了。首先考虑你的运动频率,由此决定你是选用IGUS的运动电缆还是普通国产的特软电缆(白花花的银子流给德国佬之前要多考虑呀),其次是芯数选择,如果频率不是太高(多高为高?我正在考证,暂定一分钟一次吧),基于成本考虑选用国产特软,宁用几根四芯也一定不要选择八芯及以上的,有惨痛的教训。第三,就是满足电流要求面积越小越好,第四就是运动半径,动作频繁,线径又粗,千万不要舍不得托链,半径大一点,寿命就会长一点。 下午准备CC-LINK电缆。简单介绍一下:专用的CCLINK信号线和电源分离的。信号线有四股定义分别是数据收、数据发、公共线、屏蔽线。连接方式最经典的当然是串行了,一个一个挂在线上,有需要的地方加一个T型中继器,后来发现不用中继也可以通上,也就是把串行改成了并行,应用中也没有问题。关于CCLINK,希望和有兴趣的朋友讨论一下,需要资料的也可以发邮件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