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登陆密码怎样修改?

楼主(2003-12-03):
WinCC在运行界面时怎样修改他的登陆密码(不是在用户管理器中)

网友A(2009-03-29):
请问:如何修改登陆密码?请告诉我。

网友B:
#pragma code("UseGen.dll")
#include "USEGENAP.H"
#pragma code()

LPCMN_ERROR err; //定义的LPCMN_ERROR型变量,在函数调用中需使用

if (PWGENConnect("CC_ass_04-09-21_16:35:22",err)) //建立与数据库的联接,其中CC_ass_04-09-21_16:35:22用第二步中记下的名称取代
{
if (PWGENChangePassword(user,oldpassword,password,err)) //修改密码,user,oldpassword,password分别为存贮用户名,原密码,新密码的内部变量,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
{
//密码修改成功后的操作,如给用户提示等
}
}
PWGENDisconnect(err); //断开与数据库的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