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紧急求救各位高手,关于个很简单的小问题,但很急

楼主(2003-12-03):
大家都知道IFIX里数据的写法为AAA.BBB.CCC,而我无意把AAA命名为自己名字,所有数据接点都 变成这格式了。现在要把IFIX移动到其他机器上,而它上的AAA为FIX32。 我想把它改回成自己名字,却不记得在哪修改的。 可是如果不改的话,那我就要改动几千个数据接点的头三位了,那简直要人的命。该怎么办,急切 盼望高手出马!

网友A:
IFIX里数据默认的写法应该为Fix32.Fix.AI.F_CV,也就是AAA.BBB.CCC.DDD,不知道你把Fix32.Fix.AI.F_CV中的Fix32命名为自己名字还是把Fix命名为自己名字,如果是Fix还好办,你只要把逻辑名改为你自己名字,并且启用它。如果是Fix32就比较麻烦了,你只有在脚本和数据源里通过替换,一个画面一个画面替换了。

网友A:
其实替换也很快的,半天就可以搞定

楼主:
唉,是FIX32。 不知道当初怎么改动的。 而且大部分是数据源格式的,似乎不太好替换,只有一个个搞,那要搞得天昏地暗的

网友A:
在工作台上的编辑菜单下有一个替换,那里是可以替换数据源的,一次可以替换一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