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专用协议通信指令一览

楼主(2003-12-03):
指令 注释  BR 以1点为单位,读出位元件的状态  WR 以16点为单位,读出位元件的状态,或以1字为单位,读出字元件的值  BW 以1点为单位,写入位元件的状态  WW 以16点为单位,写入位元件的状态,或以1字为单位,写入值到字元件  BT 以1点为单位,SET/RESET位元件  WT 以16点为单位,SET/RESET位元件,或写入值到字元件  RR 控制PLC运行RUN  RS 控制PLC停止STOP  PC 读出PLC设备类型  TT 连接测试  注:位元件包括X,Y,M,S以及T,C的线圈等; 字元件包括D,T,C,KnX,KnY,KnM等。

网友A(2003-07-14):
你是不是很精通PLC?我的工作就是PLC程序设计及相关的电气回路设计.我很想与你探讨.愿意吗

网友A: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E-mail吗?我可直接把我的问题写信给你,是关于伺服电机的. 我的E-mail是:gddxf2002@yahoo.com.cn

网友B:
你好: 请问一下,PLC与微机进行通讯协议是否可以在c语言的坏境下完成,可以和你探讨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03-12-03):
还记得我吗?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太简单了刚刚完成了一个项目是有关控制伺服电机的。你还有些什么PLC动态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D(2005-08-24):
黄玲玲小姐可以问你个问题吗?松下plc里关于带小数点的加减法和乘除法 用什么指令呢?谢谢

网友E:
黄小姐您好: 能否告诉三菱PLC(FX)和OMRON PLC与C51单片机通讯协仪。 谢谢回复 我的E-mail:shenym16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