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

楼主(2003-12-03):
请教各位:使用变频器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进线电抗器,输出电抗器

网友A:
电机功率大于(等于)75KW,现场有仪表、计算机等对干扰有要求的场地一定要加电抗器!!!! 010-62536806

网友B:
功率大于75KW这只是一般的变频器厂家在出厂时配不配变频器的一个门坎而以,没有绝对的配与不配。要不要配进出线电抗器要看现场情况及电网情况而定。 进线电抗器主要在电网谐波较大有大脉冲、三相电压有点不平衡、变频器功率较大等多种情况下使用。主要有2%、4%、7%几种较常见。 输出电抗器主要是输出电缆较长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C:
当输出电缆大于50米时, 就应该考虑加装输出电抗器了。 同时一定要做电机的自整定。

网友D(2008-12-26):
谁能为我介绍一个做电抗器的技术人员,熟悉电抗器的制作工艺021-57567919 13564512478 刘

网友E(2009-06-04):
生产变压器,变频器调速器用输入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谐波滤波器空心电抗器,铁心串联电抗器,正弦波滤波器,滤波电抗器
电源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上海廣您電器科技有限公司 加QQ群:22765492
联系人:田茂伟
手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51111727-605
传真:02151111883-608
QQ: 21570318
QQ群:22765492
網址:www.shguangnin.com
最好的價格,最優的品質,買的舒心,用的放心

网友F:
当输出电缆大于50米时,就应该考虑加装输出电抗器了

网友G(2009-10-15):
生产变压器,变频器调速器用输入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谐波滤波器空心电抗器,铁心串联电抗器,正弦波滤波器,滤波电抗器
电源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上海廣您電器科技有限公司 加QQ:359570125
联系人;杨洋
手机:13916956605
联系电话:021-51111727-8003
传真:02151111883

網址:www.shguangnin.com
最好的價格,最優的品質,買的舒心,用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