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WS1700HMI如果正负电源接反可以吗?

楼主(2003-12-03):
我的PWS1700系统画面的系统键没有一个有响应的?为什么呢?

网友A:
触屏坏了!

楼主:
PWS1700HMI如果正负电源接反会导致损坏触摸屏吗?

网友B:
如果你把交流接到直流上可能会导致故障的发生,但是如果只是直流电源的正负接反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