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MM4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12-03):
SIEMENS MM440出现F023故障,除了《使用大全》所说输出的一相断线外,有其他原因吗? 连接的负载在工频下也没问题,客户说输出有一相的电压只有95V,请各位判断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使用接触器了吗? 脱开电机 测试一下U、W、V间的电压

楼主:
是质量问题,SIEMENS代理商换了1台。

网友B:
电机和变频器容量相差太大

楼主:
检查中间的接触器接触是否不实,接电机的电源线是否虚,检查变频器上的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