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故障责任问题

楼主(2003-12-03):
作为变频器的生产厂商或代理商做好售后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用户要求生产厂商或代理商免费优质服务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机器有故障应当随叫随到立即排除,机器坏了应当及时免费修理或换货,这也是现在变频器市场基本现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机器故障、机器损坏并不都是机器本身的问题,很多情况是由用户的现场情况造成的,如电网质量的影响、使用环境的影响、用户操作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也有相当部分是由于生产厂商或代理商向用户推荐了不恰当的机型或应用场合造成的。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厂商或代理商在发生了问题后,不能够鉴别并说清楚机器故障或机器损坏的真正原因,当然也就分不清责任了,只有被动挨打,修了故障、换了机器,赔了钞票,还落了个不好的称呼。如果能够说清楚,当然还是要该修的修,该换得换,但责任是需要分清楚的,不能让步,这比赔钞票重要的多。希望生产厂商或代理商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尤其是国内生产厂商,这是创品牌的关键。要做好这个问题,关键的还是要在生产环节上下功夫,要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其次是,凡是适可而止,量力而行。请大家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将不胜感谢。

网友A(2003-09-06):
我们认为,当有些故障说不清楚是谁的责任时,生产厂商或代理商最好不要扯皮!不然使客户对你失去信心!得不偿失!! 维修也要及时,有的生产厂商或代理商故意拖延,维修期要一二个月,有的变频器在保修期内坏了,客户也不敢拿去生产厂商或代理商维修,而是拿到我们这里来,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马上给他修好!收费也不高!

网友B:
我们用的SIMENS的mmv400 2.5KW 的变频器带的是计量泵 结果,下雨打雷被打坏了,刚刚过了质保,操作人员没有 记录错误码,结果还不是就给换了一台?哎,国企就是这样

网友C:
一个品牌的创立,离不开好的品质和一流服务,只有健全的质量服务体系,及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才能有所发展,品牌自会闪出形象。一句话:品牌的兴衰决定与客户的满意度

网友D:
非常赞同蓝色喷泉的说法。

网友E:
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能否适应市场需求,解决客户问题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历史告诉我们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违反这一规则任何品牌的兴衰成败都是必然的。 在当今时代,产品的质量与服务已经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了,国内工控业要想在世界强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立足于本土优势,在软硬件上再下苦工夫。

网友F:
反对低质量产品倾销。

网友G:
要想品牌做的好,售后服务要搞好。

网友H:
一次赖皮,终生伤心! ------------ 给成都一品牌

网友E:
我是看透了,进口国产没有一个品牌售后做得好 ,都只为了赚钱。坑害消费者,唉,中国人,苦啊,做代理,苦啊

网友I:
完全赞同小宝的说法! 同是天下沦落人! 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J:
庆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K:
"进口国产没有一个品牌售后做得好"   是否绝对了吧?

网友L:
产品主要还是看售前与售中服务及质量,售后是亡羊补牢,晚了

网友M:
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能否适应市场需求,解决客户问题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能否适应市场需求,解决客户问题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历史告诉我们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违反这一规则任何品牌的兴衰成败都是必然的。   在当今时代,产品的质量与服务已经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了,国内工控业要想在世界强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立足于本土优势,在软硬件上再下苦工夫历史告诉我们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违反这一规则任何品牌的兴衰成败都是必然的。   在当今时代,产品的质量与服务已经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了,国内工控业要想在世界强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立足于本土优势,在软硬件上再下苦工夫

网友N:
变频器发生故障责任划分应该是很容易的,责任者应是系统的设计单位、工程的施工单位和用户,其次是生产厂商和代理商。也就是变频器的选型问题、施工的质量问题、变频器的维护问题和变频器制造质量问题。我认为无论是什么问题设计单位要负50%以上的责任。

网友O:
要俺说呀,其实进口的变频器售后服务最差!!尤其是过了保修期!不信你就试试!?如果你的机器坏了,他们会说:是不是你使用有问题呀?我们的产品不会出问题的!。。。反正就是不给你换机器!如果你让他出现场,那好,按小时收费!来回机票要你报销、住宿标准不得低于300。。。唉!不信你就去问问西门子售后服务中心的收费标准!? 其实国产厂家的售后服务还是可以的,就是机器的质量不争气!就和前几年的家电一样,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吧。不过我相信将来世界变频器的制造中心肯定在中国!因为这里成本太低了!! 不过我建议国产厂家找代理商一定要注意它所具备的条件:一要有技术、二要有资金、三要有市场运作能力。否则,你再好的机器也要 给你搞砸锅!毕竟这不是卖白菜、也不是卖电脑。。。当我看到路边店卖电机的、卖减速机的、卖低压电器的也在卖变频器!我就觉得好笑!心想这个厂家胆子也真大!就等着出洋相吧!嘿嘿。。。 只有专业化的公司才会把市场做大!才会把故障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看看人家国外的厂家都找什么主儿做他的代理你就会明白了! 唉!国产厂家什么时候才能从小农式的经营方式中走出来呀!?

网友P:
王老师: 您好!请问您一个问题,变频器总报低电压故障,会是什么问题?当然电网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请赐教!

楼主:
不考虑负载情况下,问题出在直流中间回路,可能是那个大电容有问题。可以测测它的介质损耗看看。

网友A:
变频器型号?也可能是检测回路故障!!!

网友:
责任问题的划分其实很容易,但需要你的技术过硬!

网友:
王老师你好: 我公司有一种设备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变频器跟pc之间有三跟连线已实现多步频率选择,但这样就不能通过变频器的控制面板调节频率。即使拆掉X1,X2,X3的连线也不行请问这是为什么?学生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楼主:
要用控制面板操作,应将频率设定(F01)和操作命令输入方法(F02)设定为面板操作方式,你没做设定,当然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

网友Q:
变频器故障原因: 1、产品质量不过关, 2、工作环境不好,潮湿、粉尘、腐蚀性气体等, 3、运行参数调整不对等。

网友Q:
还有很多

网友R:
王老师:你好 变频器的寿命(700小时/月)真的可以长达8年吗?

网友S:
王老师 您好 我在教材上学过一些变频器的原理,应用,维护一类的课程。可对具体变频器维修仍不了解。请教在哪有变频器维修培训班。通过实际操作掌握维修技能。 谢谢

网友T:
王老师: 你好! 我是变频器的用户,很想了解变频器维修方面的一些情况,请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楼主:
回答上面三位的问题如下: 1、关于“变频器的寿命(700小时/月)真的可以长达8年吗?”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从理论上讲,变频器的寿命一般是指运行寿命期,即从早期故障期后(初始运行期)开始,到耗损期(寿命终期)前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变频器内部元件的内在质量和运行环境及维修保养的水平,其间也可能发生故障,但属于可修复的偶发故障。你所说的8年的寿命应该是指这一时期,也就是相当于运行70000小时后,该变频器将进入寿命终期。正常运行情况下,变频器内的元件寿命最短的就是中间回路的大电容,若运行环境好,维修到位的话,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2、关于维修,如果你们是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我想要学好维修应该是这样的,1)结合生产实践,重温基础理论知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是至关重要的,举一个简单例子,欧姆定律大家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可以想象,真正用好欧姆定律的可能就不多了,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举这个例子有点好笑,其实不然,欧姆定律蕴含着很深的含义,许多问题的分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许多问题是反向的,需要将生产实际中的问题归结到这上面来,然后就可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众多的问题还要联系到其他相关定律,如与欧姆定律对应的还有电磁定律等。现在的学生多数是将所学的东西停留在表面上,并没有去多研究研究为什么?其实已学过,就是缺乏研究和探讨。2)具体学习维修重要的是要精通其硬件结构,其实各种变频器的硬件结构大同小异,只是算法和局部处理方式不同而已,因此,还是你学的那本书,再仔细研究研究,当然我不知道你学的是哪本书了,有机会与实物接触接触,对发生的故障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发生的范围和部位,再进一步根据基础理论研究其发生的原因,然后再学习一些测量方法,简单说,上面所谈就是维修基础,再缀上一句,维修工作最宝贵的是经验,如果再有较深的理论基础,处理故障就会到位。关于维修培训班,我最近正在策划这方面的事,想找几个厂商合作,到时可以公布给大家。 3)变频器维修,重要的是判断故障和分析故障,如果你们现场有变频器,最好将故障前变频器正常的运行情况了解清楚,做一些记录,一旦出故障,这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U:
我跟许多客户接触过:很多都是因为使用的不当或者工作环境的恶劣导致变频器的损坏。因为他们不是很清楚变频器的具体功能和参数以及在这个系统中的作用,然后变频器损坏了就说是变频器不好。我同意 广东容济 的说法:产品主要还是看售前与售中服务及质量,售后是亡羊补牢。 如果真心是为客户考虑的话,就应该在客户选用变频器的时候就给出最好的方案和最合适的变频器,当然,有很多变频器的厂家和代理都希望用他们自己的变频器,常常都会说用他们的没问题的。 出去之后的问题他们也就能拖就拖。

网友V:
我公司使用的3台160KW MOELLER变频器只使用几天就发生故障,目前3台中已有1台反回代理商,1台不能开启,还有1台使用频率不能超过35HZ,导致我公司空调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穆勒售后服务又非常差,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若换成其它品牌,哪种品牌质量好一点/

网友W:
我公司使用的是日立变频器,质量还可以。

网友X:
请问: 松下VF-8X变频器的设定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网友A:
只有两位数共99个号码,可一个一个慢慢试!!希望不是最后一个才中!!

网友Y:
把EEPROM換掉,重新設定參數就好了,要麼請教一下松下的高人,讓他用萬用密碼給你解鎖

网友Z:
变频器发生故障后,首先看故障代码,现场情况必须了解清楚,

网友AA:
我认为引起变频器故障是由变频器选型不当或使用不良引起.

网友AB:
王老师您好: 看到这么多人问你变频器知识,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啊,我有一个西门子MM4401。5KW的变频器,插上BOP操作面板不显示,从状态面板可以看到下面的小灯在以0。3秒的频率闪烁,上面的小灯不亮,我看过说明书,但没有讲,只说了不属于说明书上故障,我换过I/O模 块,没有用,是不是主板坏了啊

网友:
TO; 刘牛 MOELLER本身没有变频器,它是LENZE贴牌的。MOELLER公司人员根本就不懂变频器。以上只是实话实说并无诋毁MOELLER之意。

网友AC:
故障责任也不能全怪生产厂家, 1、厂家说明书说过载120%不能超过1分钟。但大多数用户电机都用国产(国产过载能力强,120%3分钟可能都没问题。)用户说我用国产的变频器多少年都没问题,用了进口一用就报警。SIEMENS的东西说1分钟就1分钟,你多1秒可能就出问题。能怪厂家吗? 2、有的用户为了省钱。明明重载偏说是一般负载,变频器按一般负载配给他不能用就找你麻烦! 3、厂家也不能为0.5的变频器出一趟外地差。可能你就这么一台。但一旦不去,那问题大了。找总公司, 4、各个厂家也不能每个地方都有维修点。所以时间可能就长。 责任也不能全怪用户 1、用户让你选型。你选错了(大多是怕选大了用户嫌贵不买)然后拍屁股走人。剩下厂家去做。 2、用户本来不会用,你的说明书又那么复杂。坏来当然找你。 3、维修配件因为各种原因太贵。保外坏了只能买新的 分清责任最重要。不要以钱为基础。

网友AD:
我认为:变频器95%以上的故障是由于现场原因造成的,或者人的因数,或者环境因数、或者不合适的应用等。由于变频器本身质量原因所引起的故障毕竟是少数,所以厂家往往振振有词,用户气不打一处!代理商是两头为难!处处受气!若要追求责任!我想等同于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家还是互相理解一点吧!能过去就行了!若要讲什么原则:我想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直接间接都是最终用户埋单。你不掏钱水掏钱!

网友AE:
各位大虾: 我现在遇到关于变频器的问题,我用的是日立L100型, 可是频率到达信号就是搞不起来!!!!! 有那位高人能为小弟解围啊! 不胜感激!

网友AF:
TO 上海多伦: 不好意思,本人就是终端用户,那我们就只好任人宰割罗!!!!!!!!????? 不过实际情况是大型进口流水线是自带,小型的我们指定. 看你怎么马扁我们的血汗钱!!!!!!!!!!!

网友E(2003-10-11):
其实变频器故障还是挺好判断的,这要求你要有变频器的有关知识.变频器主要有主回路,驱动回路,主控板,电源(提供控制电源)以及其他保护器件组成的分散部分(如浪涌吸收,阻容二极管吸收等).其次对现场负载情况(包括工艺)要有清楚的了解.在这基础上,就可以对故障的判断有了大致的了解.通过检测故障变频器,也可以判断故障发生点.根据变频器的档次和负载情况就可以分清责任了.对于不同的故障信息,可以根据其故障检测点入手,如过压一般就是在大电解电容来检测,顺着检测线直到微处理器处理故障这一通道,就可以判断故障点了.目前情况下,经销变频器都是通过中间环节这一方式.利润空间小加之经销商的本身技术力量,服务可能就有问题了.国产变频器虽然质量可靠性有一定问题,但服务还是可以的. 对搞工控的技术人员来讲,搞清电机在变频情况下的机械特性是最主要的了,其次是对各控制手段有了解,重点有传感器,组态,可编程序控制器等.

网友AG:
大家可以在工控网上多交流,多沟通.目前作变频器生意竞争挺激烈的.也都挺不容易的.大家不要搞的市场太乱.

网友AH:
内幕消息: 国产变频器厂家深圳康沃公司最近发生较大变动,原总经理沈鸿突然被踢出局,同时被踢出局的还有半年之前就准备退出康沃的余功军博士。但余功军博士却意外地被反聘为康沃公司的总经理特别顾问,据说与康沃公司的股东正筹划另一方面的合作。 怪: 据闻沈鸿总经理被突然踢出局,康沃公司上下在震惊之余,反而欢欣鼓舞,一切运作正常甚至员工热情高涨,令人莫名其妙。难不成姓沈的原来是暴君,以至大家敢怒不敢言?如真如此,他的晚景凄凉了,至少落得个孤身败走麦城的命运。看来人还是得实际一点。 奇: 康沃公司的股东不知采用了什么非常手段,以至于在本次毫无前兆的突发事件中,几天之内就稳定了公司内外局势,居然无一人提出异议。

网友AI:
关于三菱变频器的停车方式: FR-A540的停车方式由pr.250设定,FR-F540的停车方式没有参数来设定,请问FR-F540的停车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A:
用端子MRS。

网友AJ:
售前服务及售中服务是需要成本的,在价格竞争激烈的这个时间段,连售后服务的成本,很多业主都要砍,所以出现问题也不足为奇。 无序竞争和贪小便宜是造成这种恶果的直接因素。 应该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你说不算,我说也不算。 为难啊~~~ 这里要指出的是: 的确存在有些道德品质极其恶劣的销售商和制造商,在收取了巨额的利润后还不提供良好的服务,这种销售制造商,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还满大,经常换地方,你真是拿他没辙。 用户还是应该多接触行业,购买设备,应该买好的产品和从好的渠道购买,不该只注意价格,否则真的是吃大亏。 建议企业购买设备时起码要看看你的供货商是否有维修用的实验室,是否有服务队伍,企业的注册资金是否很小。在购买设备时,售前技术服务最好的才应该是企业的首选。

网友AK:
伦茨的变频器怎么样?

网友E(2003-12-03):
我们公司的三台Siemens Minimaster Eco器在调试时发现当频率到40Hz以上时,噪音呈几何倍数增长,后来至电该公司,售后服务人员加进一块带了几个90度弯扁铁支撑,消除共振,问题马上解决,据说这是他们发现后推出的标准解决方案.

网友AL(2004-06-18):
请问李老师,MRS在用到电磁制动中是否是将输出与变频器断开了,也就是没有能量从电机反馈到变频器了,对吗?

网友A:
不是断开,而是使变频器停止输出(效果相当于断开电机线),电机惯性停车!

网友AM:
我以前应用的imparctAB公司的变频器,试车的时候,突然整流块暴裂,当时分析的故障原因:1频率设的太低,大约5赫兹,2环境不好因为是造纸系统,蒸汽特多,请问是不是因为频率设的太低?或者两者兼之,或者有其他的原因?请教?谢谢

网友A:
也可能与电压有关系,如波动、谐波。

网友AL:
请李老师帮忙,我用FR-A5AP时,电机的速度不受控制,始终运行在同一个频率,而且老是出现OL报警.谢谢了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也要检查电位器是否正常。

网友AL:
李老师,矢量控制和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N(2004-07-31):
shi 是啊 我 也想问李老师,矢量控制和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O:
如果现场环境不符合规定的变频器使用环境或防护等级,那么谁也不能保证其可靠运行,因为其工作环境已超出了生产商设计时考虑环境因素的对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故障,作为提供设备的一方应诚恳的提出造成故障的原因,并提供有说服力的环境检测报告(电压频率稳定性,温湿度,海拔高度,振动情况及操作工素质等),维护自身品牌形象及信誉。并及时做好后续服务工作。 如果非环境因素造成的变频器故障那只能说明变频器本身质量有问题。很多国内厂家生产的变频器偷工减料的情况也很多,有的连基本的电流检测都省掉了,有的以旧充新,旧电解,旧风扇,旧模块等等,这样的设备到用户手里说句难听一点就是:“害人”。 所以希望国内建立一个变频器市场设备准入标准,对只求降低成本而不考虑质量的企业把他们推出市场,建立一个理性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网友AP:
做婊子还要立牌坊 一方面系统集成商从代理商那里把价格压得很低利润很薄 另一方面出了屁大点的事情也要找代理商算账,钱全TMD的让系统集成商赚了,黑锅都TMD让代理商担着!最终用户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变频器里面糊着一层厚厚的黑泥变频欺炸得乱七八糟的还让质保!真TMD孙子!874 一万遍

网友AQ:
做好售后服务最难的还是国产变频器这一块,因为只要是机械不行了客户第一想到的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不管你跟他怎么去解释,奇实有的故障完全是因为使用不当或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是国产的。当然说白点有时我们自已也底气不足。

网友AR(2004-09-01):
各位老师们好;       我在教材上和实践中学过一些变频器的原理,应用,维护一类的课程。可对具体变频器维修仍不了解。请教在哪有变频器维修培训班。通过实际操作掌握维修技能。      最好是南方地区的!!!!!    联系:lio0206@eyou.com 谢谢!!!

网友AS(2024-07-30):
代理商有技术支持的很少,特别小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