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特直流电机的信息

楼主(2003-12-03):
各位大侠: 偶正选用直流微电机,体积要求很是苛刻,直径小于6mm,长度小于10mm,请给一些相关的信息。谢谢!!!

网友A:
瑞士MAXON直流伺服电机肯定能满足要求,价格在几百块左右,可以联系我 davidtigers@yahoo.com.cn

楼主:
各位大侠: 知道手机中的微电机的相关信息也可以。

楼主:
有那位大侠知道微特扁平电机的信息也行,直径小于10mm,长度小于5mm,急!急!急!

网友B(2005-09-30):
MAXON 有微特扁平电机,直径6-90mm,长度小于2.2-27mm xi_an@maxonmoto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