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电气传动行业的各位专家长辈们:

楼主(2003-12-03):
尊敬的电气传动行业的各位专家长辈们: 大家好,本人乃江西某钢铁公司的电器设备维护人员,2003年3月份从上海某公司购置JJR系列电机软起器5台,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因本人专业知识有限,有些问题分析不透,故想和专家们、前辈们共同探讨。 1、 该JJR系列软起动器旁路后无“过载、过流”等相应保护功能。 2、 无输出断相保护功能。 3、 该设备无故经常显示“F04、F05”输入或输出缺相,经检测输入或输出完好,无缺相情况,本人以为和该设备的抗干扰性能有关,不知对否 4、 在试车时,本人根据“用户手册”上的起动方式,逐一进行试车,结果发现只有限流方式才能起动,采用电压斜坡起动时发现电机“嗡嗡作响”不起动,待5-6秒后直速起动,为了确保电机和拖动设备的可靠性,我厂选用的软起动器为115KW,电机为75KW。按常理以大拖小更可靠些,可实际出现以上现象,本人还采用了“用户手册”上其他的一些起动方式进行试车,结果均无法正常起动。还请专家们指点迷经。 5、 在试车过程中,不知何故,其中有一台75KW的功率模块被击穿,待其服务人员到位进行更换时发现其功率模块为182K/1200V,乃湖北樊襄所生产,而其厂家市场人员则声称为德国西门康的。 本人以为经营厂家不应“弄虚作假,套大其词”以达推广市场之目地,应本着“事实求是,共同发展”的原则,携手至力于电气传动行业。

网友A(2003-08-22):
发表一下个人见解:(1)电压斜坡起动电机响而不动,可能是起始电压太低,克服不了电机阻力,等5-6秒后,其输出电压变高,功率变大,克服电机摩擦力而运转。(2)限流能起动,我个人认为,其限流值设定肯定很高。(3)我产品模块选择(潍坊赛普):节能型,在线式,按额定电流的2倍选。旁路型,需交流接触器旁路,按额定电流的1。5倍选。而100%是西门子或西门康,这样做随然成本高,但反修率极低,成本就能间节降低了,客户回头率极高。

网友B:
说实话,国产的软起假冒伪劣太多。 我的一个朋友,买的是上海飞芝牌,我都没听过,与雷诺尔的样子一摸一样,参数设置都一样,说明书能通用,用了一年,没有一个没坏的,全修过来了。具我所知 国产的软起,江浙一带的老板最多。大打价格战,要钱不要安全。连卖该产品的温州的老板大呼上当。 鞋子破了可补,安全事故谁担?伪劣软起要不得。 我提议国产的软起变频要以品质为主,不要以安全为代价。说实话,前两年用变频时选国产的从没犹豫过,96年以前的康豪(不出名),99年的华为,品质还是可以的。现在连用软起都得考虑选哪的可靠些。

网友C:
桐乡市三精自动化系统服务有限公司 桐乡市三精自动化公司是1998年成立,是一家集开发,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科技企业。作为桐乡市自动化工程学会的组织者及技术培训的主要骨干力量,受到市委,市科协领导的重视,并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质审查。企业具备了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维修行业的生产,销售能力。 本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维修经验,配备各种先进的检测仪器。变频器综合性能测试及系列负载实验装置。在变频器维修行业中已成为长江三角洲,江浙沪地区的最大变频器维修中心。 在化纤行业的主要业务有:帝人,东丽,村田,巴马格的变频器维修。 DAX板的维修,通讯板的维修,各种电脑工业控制板卡,操作面板的维修及温控表的维修。 现长期合作的单位有:展望化纤 大普集团 桐昆集团 凤鸣合纤 恒逸集团 道道化纤 开氏化纤 阻燃集团 江苏新生化纤 江苏方圆化纤 超同化纤 绍兴兴虹化纤 浙化联集团等等。 联系人:金雪峰 电话:0573-8180755 传真:0573-8186057 手机:013586448252 E-mail:jeff5201982@163.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振兴东路商贸区1号(市会展中心对面东方建筑5楼) 公司邮编:314500

网友D:
上面的朋友说对很对,什么飞芝\雷诺尔\西普\山宇等等都是同一货色,没什么区别,也没什么特性.同说现在有国产的"ABB"软起,不知各位是否知道?

网友E:
上面的几天朋友说得太对了.

网友F:
不知为什么,每次大家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总是以漫骂结束?! 很奇怪文中所提及的厂商为何不能勇敢的将问题产品招回呢,品牌可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啊! 各位旁观的朋友,为何不能探讨一下产业未来的发展态势和竞争策略,每天只会骂娘呢,在这里骂人很快意是吧,这完全对产业的发展进步无关! 再次提醒各位网友: 你我都是江湖中人,我们会在“百万抗日”上签名,那为什么不能拿出点实际行动呢!慎重 ,慎重 !

网友G:
上面的朋友说对很对,什么飞芝\雷诺尔\西普\山宇等等都是同一货色,没什么区别,但有一共同特性-假冒上海产的。

网友H(2003-09-24):
面的朋友说错了,他们的确在上海办厂,但都是浙江一带的老板开的。其中雷诺尔是从温州搬迁过去的。 国产ABB是浙江的和平,从外观到接线全是照抄ABB,估计电路也应该差不多,但性能吗?我没研究过也不好说。其实软起动从原理上来讲可能并不复杂,但要做好也不是凭一两个人,照搬老外的几个样品便做得出来!!!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没有做过大量的实验,怎可能做出合格的产品!有些所谓专业厂家居然连一套中小功率的发电机组都没有,怎谈得上产品的开发,连出厂调试都保证不了!某些厂家的出厂调试只是简单的接一下灯泡或电阻丝试一下,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根本是两回事。这样的软起动,用来接电炉还差不多,等真接上电机八成变成跳起动了。 楼上那位用户采用电压斜坡起动时,发现电机“嗡嗡作响”不起动,待5-6秒后直速起动的问题,我不同意sjj大侠后半部分的说法(即输出电压变高,功率变大,克服电机摩擦力而运转)这可能是厂家为了防止可控硅烧坏而做的保护(防止电流过大,不知此时旁路信号是否输出,若是则证明我的判断)。一般在采用电压斜坡起动时,发现 发现电机“嗡嗡作响”不起动时,可适当调高基值电压,同时视负载状况可选择突跳起动(如果有的话)来克服较大的静摩擦,如碾碎等负载。从您所说的75KW采用的功率模块为182K/1200V的情况来看,额定电流和电压均偏小(182A/1200V)按照IEC标准SCR模块耐压应不小于1600V,一般75KW轻载模块额定电流不小于235A重载则更大。难怪东西要烧,厂家太偷工减料了!不知到大家注意到没有,许多国产软起动的推荐旁路接线图里,都要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旁路接触器.其实这是控制软件设计上的缺陷,不能可靠的识别斜坡到顶(即起动结束),往往误判,因此干脆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来了事,北京某公司甚至在控制软件里用一个定时器来解决这个问题。结合上面上海某公司降低成本的做法,这些所谓高新技术企业用此类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来搪塞用户,我不仅要问一下你们连基本的理论、基本的控制方式、基本的性能品质都保证不了,还整天叫嚷什么绿色环保,电机保护神,动力专家,甚至某厂家居然宣称他的软起可以不用快熔保护之类的鬼话.奉劝你们一句:踏踏实实做人,不要以为换了一个地名,吹了两次大牛,打通了三个设计院,便可以把产品卖了。用户最多上你一次当,套用老赵一句话:别以为脱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网友D:
楼上的朋友对现阶段国内的软起有一定的见解,对国内的软起生产企业亦有相关的认识。不知你听说过没有:上海雷诺尔公司愿出10-30%合同额以作为提供其信息者的奖励,你信吗?以你对软起成本的估算,可能吗?这样还得抛去代理商和市场费用,哪么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哪?愿与楼上的朋友经常交流。

网友H:
金三角朋友,你大概是和平的人吧?不知您是厂家还是代理?其实扣除开发成本,一台软起动器的利润空间是巨大的,功率越大利润愈大,但15KW以下基本上没有利润了。以你们和平的售价给出30%~40合同额以作为提供其信息者的奖励应该还有利润。但是我个人认为以高额回扣(或称设计费、推广费)来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无异于饮鸩止渴。一方面提高了某些人的胃口另一方面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采用廉价低质元件,来换取高额利润。顶上上海某公司便是一例。从他75KW所用的功率模块来看,采用国产元件并降低额定电流和电压比采用西门康SCR并严格按照电机功率来选择的元件轻载至少可降低器件成本1000元,重载则相差2000元左右。其实国内软起动真正有实力的不多,都是一些小打小闹,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国内某些人的手中,这便是什么许多厂家的产品从外观到接线,甚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都一模一样。我也接触过某几个人,个人认为他们很聪明,理论上有一套,但对电机的软起动过程并未吃透,一些概念问题理解上有误,因此在控制软件的编制上有些问题,不能可靠的识别斜坡到顶(即起动结束),便是一例。说了这么些,好象扯远了。 和平电器我比较佩服你们的胆量,从外观到接线甚至样本全是照抄ABB的,从你们样本上所说与ABB软件上通用的情况来看,八成你们是直接把ABB板子上的单片机给解密了吧?现在还这么做真是够胆,小心ABB到欧盟上诉,ABB的外观有专利的!顺便提醒一下山宇,施耐德是很小气的,在国内很喜欢打官司,小心哦。最近***在欧盟参加展览,给人家把展品给扣了,告他侵权,索赔3000万欧元,喜欢模仿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
试问楼上的朋友: 试问国内目前有哪几个企业的软启产品不是模仿的。关键在于是模仿谁的,打个比喻;假若你跟捡破烂学知识,最多你就学会一些如何捡破烂;假若你跟一个位很有学问和经验的成功者知识,你将可能也成为成功者。据本人了解,国内的软启西安西普可算是功劳最大的,因为它的子孙太多了,现有国内有很多厂商都在仿它,而且生产出很多四不象。

网友H:
在这里我所说的模仿是指:从外观、接线、甚至样本都照搬,但对软起的性能,工作过程并未真正理解,简单的问某些人买一套控制软件、板子、图纸或者干脆将人家的芯片解密,便推出所谓自己的产品。这便是我们的国情!缺乏开发能力,一味的仿制,看到哪里有利可图便往哪里钻。诚然在企业发展初期这样也无可厚非,但长此以往未免也有点太恶心了吧。

楼主:
信口雌黄:看来你对软起有一定的造诣,很想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I(2003-12-03):
关于此类问题,中国人有句古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我们要合适就好!过大或过小都达不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效果!建议同功率匹配或大一个等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