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编程问题多多

楼主(2003-12-03):
从PMAC用户手册上抄了一段运动程序,在试验台上运行,发现试验台往还速度过低,于是改变ix16=200和ix17=1,运行运动程序,系统开环,什么原因呀? 我在运动程序里改进给速率F的值,感觉不到速度的改变,why?

网友A:
系统开环,那你可以用J/命令使之闭环; F的值的改变而速度变化不明显,是不是你的坐标轴的放大系数太小了, 如果你定义的坐标是#1-〉X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况,你可以定义为#1-〉1000X,可能这时候你改变F的值,速度变化就会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