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ron的232适配器怎么用?

楼主(2003-12-03):
omron的232适配器,如CPM1-CIF01外设口,是plc的一个外接的模块吗,还是plc上自带的一个输出端口?通过它能与组态王相连吗?谢谢!

网友A:
是外接模块,主要是给CPM1A用的,接上这模块CPM1A就有RS232C的通讯口了。与组太王连接没有问题,只要设置好就行了。

楼主:
那请问一下,该外接模块与CPM1A之间怎样连接呢,接到CPM1A的串口吗,那不相当于占用了plc的一个232口了吗?谢谢!

网友A:
cpm1a没有串口,只有编程口,这个外接模块就是接在这个编程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