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程序探讨

楼主(2003-12-03):
一台机床,由两台电机控制,一台控制工作平台前后运动,一台控制功螺纹锥前后运动,00000启动按钮,当启动后,平台快进,遇00002(常开行程开关)改慢进,遇00003(常闭行程开关)平台停止,功螺纹锥前进,遇00004(常闭行程开关)后退,退回原位遇00005(常闭行程开关)停止,平台快退,回到原位遇00001(常开行程开关)停止,结束功螺纹过程。某现编一程序如下,供大家探讨。 0001 0000 LD 00000 0001 OR 20000 0002 AND 00003 0003 AND NOT 00102 平台快退 0004 OUT 20000 0002 0005 LD 00002 0006 OR 20001 0007 AND 00003 0008 AND NOT 00102 平台快退 0009 OUT 20001 0003 0010 LD 20000 0011 OUT TR0 0012 AND NOT 20001 0013 OUT 00100 平台快进 0014 LD TR0 0015 AND 20001 0016 OUT 00101 平台慢进 0004 0017 LD NOT 00004 0018 AND NOT 00003 0019 OR 20002 0020 AND NOT 00102 平台快退 0021 OUT 20002 0022 TIM T000 #0010 0005 0023 LD NOT 00003 0024 OR 00103 攻螺纹进 0025 AND NOT 20002 0026 AND NOT 20000 0027 AND NOT 00102 平台快退 0028 AND NOT 00104 功螺纹退 0029 OUT 00103 攻螺纹进 0006 0030 LD NOT 00003 0031 OR 00104 功螺纹退 0032 AND T000 0033 AND NOT 00103 攻螺纹进 0034 OUT 00104 功螺纹退 0007 0035 LD 20002 0036 AND NOT 00005 0037 OR 00102 平台快退 0038 AND NOT 00001 0039 AND NOT 20000 0040 OUT 00102 平台快退 0008 0041 END(01) < Blank >

网友A(2003-09-11):
请问是OMRON 哪种型号的PLC?

网友B:
针对楼主的编程求教各位大侠: 我没有见过plc,对照楼主的程序画出梯型图后,有个疑问:平台慢进输出点00101,是不是始终不会得电?因为20000和20001这两个继电器经行程开关00003形成了互锁。 由于有这个疑问,使得我无法向下阅读楼主的程序,请好心的大侠能给个回复。 谢谢! wangtaotao

网友C:
omron里没有sfc命令吗?若有应该可以简化!

楼主:
经过wangtaotao的提醒,好象00003应改成常开结构就行了,希望大家继续探讨

网友D:
你程序里面使用指令基本上那种型号都有,但是从地址看我认为不是CPM1A因为我记得1A输出地址从10000开始的 如果你传上来的是全部程序的话为什么输出地址不用10000开始而是20000,所以我认为是C200以上或者CS等非小型PLC

楼主:
让大家见笑了,鄙人刚接触OMRON CPM1A不久,程序中输出的外部接点地址00100到00104应改为01000到01004。20000等是内部辅助接点。看来网球对CPM1A的地址记得也不是很熟啊。

网友E(2003-11-02):
omron的机器太难用了

网友F:
TO 立存兄:好用的怕您尚未用過呀. TO 怪石兄: 看來程序中並無其他特別的輸入或是輸出要求. 小弟經常使用比較的方式來處理,因為;omron的sfc實在差勁. 假設若是輸入點由0-8,全部on時會等於16進制的FF,若是拆開來看,它會是11111111,因此;若以比較輸入點而以數值方式來對待它,比較結果可以為,MOV #???? 去至某一CH即可,搭配計時器會更靈活些. 商安 JUM

网友F:
筆誤更正:輸入點由0-7

网友G:
不懂! 具体的控制问题拿出来问什么,自己去琢磨去! 我不喜欢不劳而获的人 自己不考虑问题 结果是自己永远不会思考问题 不会解决问题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好搞.

笨!

网友:
真不懂,我手中这种CPM1A的PLC, 为什么会输入是000到011,输出是1000到1007的, 会和你们的有差别吗? 这种我也用得很多,20点,30点,40点的我都用, 可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一种。 那位大侠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I:
靠,这简单的程序也在这儿卖。

网友J:
OMRON CPM1A采用5位计数,前3位为字,即通道地址,后2位为位地址,从00~15,所以陆小凤的cpm1a-20CDR地址分配输入为00000~00011,输出为01000~01007

网友K:
这么简单的程式让它去见鬼吧?还以为是上小学呢

网友L:
不好意思,借楼主的版问一个问题 我刚刚接触OMRON,读程序遇到一个问题,OUT 4207 具体如果对应于设备I/O的地址如何计算呢,(象14107是第4槽CN2的07位),请几位前辈给一个明白的解释好吗? 谢谢!

网友F:
1.不是如此!OUT 4207可以看作42.07 .應該屬於內部繼電器. 2.omron每一種type的plc的io定址有規律存在.比方說嵌合式的cqm系列,輸入點固定由0.00開始,你可以視為00.00,最大可擴充到15.00,輸出由100.00開始最大可擴充到115.00. 商安 jum

网友I:
请高手指点omron cpm1a的解密方法 。多谢!yhgzy299@sina.com

网友M:
程序是可以! 但是没有想到如停电那就不好搞了!!!!!!!! 最好用KEEP,加一个时间保护!!!!!!!!!!!!!!!!!!!!!!!!!!!!!!!!!!!!!!!!!!!!!!!!!!!!!!!!!!!!!!!!!!!!!!!!!!!!!!!!!!!!!!!!!!!!!!!!!!!!!!!!!!!!!

网友I:
这一段程序没什么难得,只要记住工艺顺序,应该就OK。

网友N:
不好意思,借楼主的版问一个问 鄙人是学自动化的对PLC有一定了解但实际应用很少(因为毕业后没有机会从事这方面工作)又很喜欢这个网站,也想今后有机会去搞PLC方面的工作。想请问大家以下象我毕业已三年了,怎么才能走出这一步!谢了!! 顺便问一下:版主程序 0003 0010 LD 20000 中0010 LD 20000是什么意思?梯形图怎么表达?? 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O:
TO kekr 我也是刚学PLC的,我的理解是 0003 0010 LD 20000 中的0003是一段语句的序号,而0010是一段语句内的触点的序号.LD 20000是开始的一个常开点,梯形图中0003不用表达,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P(2003-12-03):
呵呵,如此简单的一个控制程序,却让大家伤脑筋,看来,你们要好好加把劲了

网友Q:
其实不能怪大家,楼主写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R(2006-03-13):
kekr:我用过多种品牌的PLC,只是能用,建议你去相关网站下载资料看一看,另外,没有实践绝对不行。程序行不行要到现场调试,谁也不能一次编好程序,理论上行,还要考虑机械上的原因

网友S:
用仿真软件试一试怎么样?

网友T:
NND的,欧母龙的指令表达真的罗嗦,一个操作数那么多的"0",眼都看花了

网友U:
支持楼主,我们刚学习PLC,当然会问一些那些高手看起来比较幼稚的问题,如果你们有心,可以指点一二,为什么要泼冷水呢?

网友V:
 NND的,欧母龙的指令表达真的罗嗦,一个操作数那么多的"0",眼都看花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欧母龙人不知道还有字母,所以就用一大堆"0"了,后来才知道,不用白不用,所以定时器,计数器就又用三个字母.

网友W(2006-06-26):
欧姆龙的CPM1A-40我用过一次,真是不好用,如果你没有资料,真的不好下手.而且我曾经是有个客户给我一个水货,我半天都没有灌进程序进去,后来这个客户把它拆下来带走了.

网友X:
如果用步进指令编写是不是会简单一些?

网友R(2006-11-06):
你是在纸上谈兵吧,在严密的程序也要实践调试的

网友Y:
OMRON PLC也是比较好用的,它的小型机子在指令系统方面可以达到欧洲产品中型机子水平。而且,他的编程软件界面十分友好,支持很多有用的功能,相信大家在实际应用中会深刻体会到。
对于楼主的程序,没有仔细去研究,但是对于这种顺序控制的实际例子,完全可以用OMRON的SFT(10)指令,它逻辑性,可读性强。

网友Z(2006-12-22):
0008 0041 END(01)?

网友AA:
我也经常选用CPM1A,但客户们反应,它的输出点的负载能力和抗冲击能力好像不如C60P和C40P,经常有客户反应输出点烧坏,还得用其它未使用的备用口代替,就连带个小型的继电器也会坏掉,真是见了鬼了。

网友Y(2008-09-13):
猎隼
  43楼 回复时间:2006-12-22 20:03:00
我也经常选用CPM1A,但客户们反应,它的输出点的负载能力和抗冲击能力好像不如C60P和C40P,经常有客户反应输出点烧坏,还得用其它未使用的备用口代替,就连带个小型的继电器也会坏掉,真是见了鬼了。 现在的CPM1A,2A是这样的,性能上不如老式机

网友AB:
用移位指令会比较方便吧

网友AC:
如果有伺服装置科技含量会高一些

网友Y:
omron的SFC中很好用的,只要设置了正确的操作参数,完全可以胜任工作

网友AD(2016-11-06):
新人,表示正在学习中。。。。

网友AE:
欧姆龙的输入和输出点的分配和三菱不同

网友AF(2018-03-23):
感謝分享 學習了 非常實用

网友AG:
好好虚席,天天学习,太好

网友AH:
就是没有分啊 要到105呢

网友AI:
新人正在学习种中

网友AJ: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