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变频维修

楼主(2003-12-03):
现购富士变频器G9S-5.5KW驱动板,组成整机后,上电变频器用外部控制时,接通运行按钮,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的运行灯亮,但是频率一直在0,无法上升;用操作面板控制时,按运行键,变频器运行灯都不亮,换一好的CPU板跟操作面板,故障依旧,不知如何是好?请大家指点! (参数、接线都没问题)

网友A:
FWD与CM端子没有短接。

网友B:
可能是驱动板电压检测有故障!在开关电源附近及背后!

楼主:
谢谢李老师! 能否讲一下该驱动板电压检测回路的工作原理及大概有哪些器件组成,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工作原理还不是很明白,可能是IC1(1脚)给脉冲信号到变压器PT2变换后给主板!

网友D:
其实也是个DC-DC变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