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专业英文

楼主(2003-12-03):
首先这个不知是不是输入缺相 supply loss: one or more of the power(input) supply phases is open-circuit. 而这两个又是什么呢? power supply: one or more of the intemal power supplies is out of tolerance. phase seqvence: connections to E1 and E3 are not the same phases as are connected to L1 and L3 investigate and correct.

网友A:
是;电压超出范围;相序(你好象拼错了)故障。

网友B:
supply loss: one or more of the power(input) supply phases is open-circuit 电源缺相:一相或多相电源输入端开路中(即无电压)power supply: one or more of the intemal power supplies is out of tolerance.   电源(问题):电源输入端的一相或多相不在正常范围内(电压不正常) phase seqvence: connections to E1 and E3 are not the same phases as are connected to L1 and L3 investigate and correct 相序问题:E1和E3的相序连接与L1和L3的连接相序不一样或不正确

楼主:
感谢二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