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3-12-03):
操作系统winxp,安装前安装了SQL2000+SP3简体中文个人版,可是wincc6.0的setup仍然提示安装SQL2000,这是为什么?难道需要英文版的SQL2000吗?

网友A(2003-09-29):
wincc的语言要和SQL2000的语言一致

网友B:
你先把你的有关防病毒软件屏蔽,在控制面板的区域选项中,选择英语就可以了。

网友C(2003-11-10):
安装WINCC 6.0一定要它的CD2里的SQL server 2000才可以安装吗???

网友D:
WinCC需要名称为"WinCC"的SQL Server实例,你所安装的SQL Server不是的,所以必须要用CD2再安装一次.

网友C:
好象大家都说要WINCC 6.0的CD2才可以安装。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安装了CD2的SQL SERVER 2000后,可以点击CD1里的setup.exe吗?

网友D:
是这样的.但注意OS至少是Win2K+SP2

网友E:
我在winxp里装了wincc6.0的演示版,在授权,可是运行后还是演示版,请问各位高手,能告诉我是为什么?怎么才能运行到授权版。谢谢各位,请给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