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1000M?

楼主(2003-12-03):
各位大侠: 请问为什么很多变频器的使用都要求海拔低于1000M? 高海拔地区(2200M左右)使用变频器应注意什么?

网友A:
高于海拔1000m可以使用,降容使用。

网友B:
一般来说。 1000米以上每升高100米,变频器降容1%。

网友C:
关键是散热问题,海拔高空气稀薄,散热差。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