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电桥信号调理器:什么是电桥灵敏度?

楼主(2003-12-03):
例如1mv/v,是否指当激励电压为1V是,最低能区别的电桥输入电压为1mv,那当激励电压为10V时,是否能说能分辨的电桥输入电压为0.1毫伏?

网友A:
电桥灵敏度是指电桥输出电压同激励(输入)电压之比值。1mv/v,是指当激励电压为1V时,电桥输出电压为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