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控系统控制紧急求助!!

楼主(2003-12-04):
我是学生在作毕业论文,对于测控系统,我是新手,而且不知道到哪能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希望您能多多指教,非常感谢!!以下是我的问题:   其一:我的老师希望我可以利用利用计算机控制步进电机做到每步旋转10分的角度,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请问现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角最小可达到多少?能达到30分吗?顺便问一下,1度是不是等于60分啊,我现在都稀里糊涂的了.   其二:我要每步进行数据采集的,最后进行计算的.如果是旋转45度角那么如果按每步30分计算的话(如果我记得没错,1度是等于60分的话),那么就需要采集90个数据,请问一般来说需花费多长时间呢?如果是按10分计算的话那么就是270个数据,如果能实现大慨会是多久呢?   其三:如果我是对8个传感器的数据同时进行乘法计算,如按其二所言可能需进行 90*8/2=360次或是270*8/2=1080次乘法运算,那么应该采用什么芯片运算呢?又会耗时多久呢?   其四:我希望整个测量系统理论上能实现5-15分钟内输出结果,您看有没可能?   因是作毕业设计,时间比较紧急,如蒙大侠赐教,实是不胜感激,拜托了!

网友A:
其一:步进电机驱动源可以做到400细分,所以步距角不成问题 其二:A/D转换可在微妙内完成,270个数据你自己算要多长时间。 其三:单片机或CPLD都可完成。 其四:这与存储器容量选择有关,没有问题。 建议:用单片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