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十万火急!

楼主(2003-12-04):
请教:我们公司以前有DCS(浙大中控、和利时、)和PLC(西门子S7、三凌)。现在我们准备建立企业局域网,将各控制系统的测控数据上传。请问如何解决它们的通讯问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提供可能是办法的办法,仅供参考:可以通过软件的办法实现与企业局域网的通讯,设置一台数据服务器,在该服务器上安装针对DCS,西门子、三菱的数据采集、存储程序,通过OPC接口与原有的各种硬件通讯。西门子和三菱的OPC应该是现成的,问问他们的代理商。DCS可能就要做些工作了。

楼主:
DCS的数据怎样上传呢?

网友B:
用Realmis,价格在8万到20万之间,可联系我。

网友C:
都有opc server,但问题是如何不影响原有系统